BLDC快速升速有什么好的算法么?

楼主(2021-11-18):
项目需要快速达到指定的转速,并且要快速稳定,使用传统的pid的方式进行调节首先就是升速到达稳定的时间比较长,其次就是容易超调。在调试中尝试了使用较高的pwm占空比启动,采用变比例系数的方式进行控制,还是不太理想。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A:
bldc快速提升转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过流”的问题,foc控制的话,可以快一点,普通方波驱动还是慢一点吧。电流过大容易烧电机,同时还会导致电机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