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Maker-M471通过I2C驱动MPU6050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s M471 GPIO to simulate I2C to initialize
*                                         6-axis sensor, reads 6-axis sensor data through
*                                         I2C,and sends data to PC through UART.
*
* @note
* Copyright (C) 202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martM_M4.h"
/*-------------------------------------------------------*/
/*                   Global variables                             */
/*-------------------------------------------------------*/

/*-------------------------------------------------------*/
/*                    Function area                      */
/*-------------------------------------------------------*/

/**
  * @brief      Send data by serial port 0
  * @param[in]  fun is control comand. 0XA0~0XAF
  * @param[in]  data is databuffer ,most 28 byte
  * @param[in]  len is Number of valid data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ransfer data to four-axis host computer software(V2.6)
  */
void Uart0NimingReport(uint8_t fun,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int8_t send_buf[32];
    uint8_t i;

    if (len > 28)return;    //most of 28 byte

    send_buf[len + 3] = 0;  //Check number set 0
    send_buf[0] = 0X88;                 //frame head
    send_buf[1] = fun;                  //command
    send_buf[2] = len;                  //data length

    for (i = 0; i < len; i++)send_buf[3 + i] = data[i];                         //copy data

    for (i = 0; i < len + 3; i++)send_buf[len + 3] += send_buf[i];  //Checksum

    for (i = 0; i < len + 4; i++)UART_Write(UART0, &send_buf[i], 1);//Send data to serial port 0
}

/**
  * @brief      Send data from MPU6050 sensor
  * @param[in]  aacx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x directions
  * @param[in]  aacy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y directions
  * @param[in]  aacz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z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x is Gyroscope values in x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y is Gyroscope values in y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z is Gyroscope values in z directions
  * @return     None
  *
  * @details    Sending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and Gyroscope Data
  */
void MPU6050SendData(int16_t aacx, int16_t aacy, int16_t aacz, int16_t gyrox, int16_t gyroy, int16_t gyroz)
{
    uint8_t tbuf[12];

    tbuf[0] = (aacx >> 8) & 0XFF;
    tbuf[1] = aacx & 0XFF;
    tbuf[2] = (aacy >> 8) & 0XFF;
    tbuf[3] = aacy & 0XFF;
    tbuf[4] = (aacz >> 8) & 0XFF;
    tbuf[5] = aacz & 0XFF;
    tbuf[6] = (gyrox >> 8) & 0XFF;
    tbuf[7] = gyrox & 0XFF;
    tbuf[8] = (gyroy >> 8) & 0XFF;
    tbuf[9] = gyroy & 0XFF;
    tbuf[10] = (gyroz >> 8) & 0XFF;
    tbuf[11] = gyroz & 0XFF;
    Uart0NimingReport(0XA1, tbuf, 12); //customized frame ,0XA1
}

/**
  * @brief      Send processed data
  * @param[in]  aacx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x directions.
  * @param[in]  aacy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y directions.
  * @param[in]  aacz is Acceleration values in z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x is Gyroscope values in x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y is Gyroscope values in y directions.
  * @param[in]  gyroz is Gyroscope values in z directions.
        * @param[in]  roll is Roll angle.
        *                                                 Unit 0.01 degrees.-18000 -> 18000 equal -180.00 degrees ->  180.00 degrees.
  * @param[in]  pitch is Elevation angle.
        *             Unit 0.01 degrees.-9000 - 9000 equal -90.00 -> 90.00 degrees.
  * @param[in]  yaw is Heading angle.
        *                                           Unit 0.1 degrees 0 -> 3600  equal 0 -> 360.0 degrees.
  * @return     None
  *
  * @details    Reporting the calculated attitude data to the computer through serial port 0
  */
void Uart0ReportImu(int16_t aacx, int16_t aacy, int16_t aacz, int16_t gyrox, int16_t gyroy, int16_t gyroz, int16_t roll, int16_t pitch, short yaw)
{
    uint8_t tbuf[28];
    uint8_t i;

    for (i = 0; i < 28; i++)tbuf[i] = 0; //set 0

    tbuf[0] = (aacx >> 8) & 0XFF;
    tbuf[1] = aacx & 0XFF;
    tbuf[2] = (aacy >> 8) & 0XFF;
    tbuf[3] = aacy & 0XFF;
    tbuf[4] = (aacz >> 8) & 0XFF;
    tbuf[5] = aacz & 0XFF;
    tbuf[6] = (gyrox >> 8) & 0XFF;
    tbuf[7] = gyrox & 0XFF;
    tbuf[8] = (gyroy >> 8) & 0XFF;
    tbuf[9] = gyroy & 0XFF;
    tbuf[10] = (gyroz >> 8) & 0XFF;
    tbuf[11] = gyroz & 0XFF;
    tbuf[18] = (roll >> 8) & 0XFF;
    tbuf[19] = roll & 0XFF;
    tbuf[20] = (pitch >> 8) & 0XFF;
    tbuf[21] = pitch & 0XFF;
    tbuf[22] = (yaw >> 8) & 0XFF;
    tbuf[23] = yaw & 0XFF;
    Uart0NimingReport(0XAF, tbuf, 28); //Flight Control Display Frame ,0XAF
}

INT32 main(VOID)
{
    float pitch, roll, yaw;         //Euler angle
    int16_t aacx, aacy, aacz;     //Acceleration sensor raw data
    int16_t gyrox, gyroy, gyroz;  //Raw data of gyroscope
    int16_t temp;                 //temperature

    PROTECT_REG
    (
        SYS_Init(PLL_CLOCK);
        UART0_Init(115200);

    )

                IIC_Init();

    MPU_Init();                 //Initialization MPU6050

    while (mpu_dmp_init())
    {
        printf("MPU6050 ERROR \r\n");
        Delayms(500);
    }

    while (1)
    {
        if (mpu_dmp_get_data(&pitch, &roll, &yaw) == 0)
        {
            temp = MPU_Get_Temperature();   //Get the temperature value

            if (temp > 100)
                printf("Temperature = %d\r\n", temp);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 &aacy, &aacz); //Acquisition of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MPU_Get_Gyroscope(&gyrox, &gyroy, &gyroz);  //Acquisition of gyroscope data
            MPU6050SendData(aacx, aacy, aacz, gyrox, gyroy, gyroz); //Sending Acceleration and Gyroscope Raw Data with Custom Frame
            Uart0ReportImu(aacx, aacy, aacz, gyrox, gyroy, gyroz, (int)(roll * 100), (int)(pitch * 100), (int)(yaw * 10));

        }

    }
}

M471 使用I2C来传输控制命令至MPU6050 传感器,使用UART0 来上报数据到PC 端 。
首先初始化 MPU6050 并检查传感器 ID 是否正确
uint8_t MPU_Init(void)
{
        uint8_t res;
        IIC_Init();//Init IIC bus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80);        //RESET MPU6050
        Delayms(100);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0);        //wake up MPU6050
        MPU_Set_Gyro_Fsr(3);                                        //gyroscope ,±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                                        //Accelerometer,±2g
        MPU_Set_Rate(50);                                                //Setting Sampling Rate ,50Hz
        MPU_Write_Byte(MPU_INT_EN_REG,0X00);        //Close all interrupts
        MPU_Write_Byte(MPU_USER_CTRL_REG,0X00);        //I2C Master Mode close
        MPU_Write_Byte(MPU_FIFO_EN_REG,0X00);        //close FIFO
        MPU_Write_Byte(MPU_INTBP_CFG_REG,0X80);        //INT low level Active
        res=MPU_Read_Byte(MPU_DEVICE_ID_REG);
        printf("RES=%x\r\n",res);
        if(res==MPU_ADDR)//Device ID is correct
        {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1_REG,0X01);
                MPU_Write_Byte(MPU_PWR_MGMT2_REG,0X00);
                MPU_Set_Rate(50);                                                //Setting Sampling Rate 50Hz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MCU 获取 MPU6050 的数据程序如下:
u8 mpu_dmp_get_data(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
{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if(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return 1;
        /* Gyro and accel data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by the DMP in chip frame and hardware units.
         * This behavior is convenient because it keeps the gyro and accel outputs of dmp_read_fifo and mpu_read_fifo consistent.
        **/
        /*if (sensors & INV_XYZ_GYRO )
        send_packet(PACKET_TYPE_GYRO, gyro);
        if (sensors & INV_XYZ_ACCEL)
        send_packet(PACKET_TYPE_ACCEL, accel); */
        /* Unlike gyro and accel, quaternions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in the body frame, q30.
         * The orientation is set by the scalar passed to dmp_set_orientation during initialization.
        **/
        if(sensors&INV_WXYZ_QUAT)
        {
                q0 = quat[0] / q30;
                q1 = quat[1] / q30;
                q2 = quat[2] / q30;
                q3 = quat[3] / q3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else return 2;
        return 0;
}
这个是用IO模拟的I2C,那么如何用新唐的BSP标准库函数实现呢,我移植后发现DMP一直检测不出MPU6050,但是能读取到地址,很奇怪,
哪位大佬给试试,如何用新唐的BSP标准库的硬件I2C1操作这个陀螺仪。

网友A(2021-11-19):
模拟的多,很少用硬件的

网友B:
不错,还支持上位机查看

网友C:
楼主,这个3Dshow的图,是个什么软件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3Dshow的图,是个什么软件么?

下载附件就知道了,附件里提供了这个软件。

网友D:
多谢分享,这个软件方便 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