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DMA弹性设置问题

楼主(2021-11-18):
当使能DMA_FLEX_EN弹性设置时,比如我只需要配置通道3,那么其余的通道系统初始化值为0对应的弹性选择为No select,这个No select表示对应的DMA通道将不具备任何功能,还是说会默认继续使用固定模式列表中给定的配置方式工作?

网友A:
开启弹性映射后固定映射就不能使用了,只能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弹性映射后固定映射就不能使用了,只能二选一。

意思就是比如我开启了DMA1的弹性功能,那么DMA1共有7个通道,由于之前有6个通道使用的是固定模式现在有一个通道需要设置弹性功能,那么一单开启DMA1弹性功能后,DMA1的7个通道都需要从新指定请求来源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比如我开启了DMA1的弹性功能,那么DMA1共有7个通道,由于之前有6个通道使用的是固定模式现在有一 ...

是的,就要重新按照弹性映射来配置,不能再继续用固定映射了。

网友B:
这里有一份弹性映射的APNOTE,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pping_ZH_V1.0.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份弹性映射的APNOTE,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09_DMA_with_Flex ...

这个问题我已经动手测试过了,设置弹性功能之后,所有的固定的DMA通道都需要根据弹性通道来源从新指定。

网友B:
是的  弹性映射和固定映射只能二选一,RM上已经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