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BOOST电源mos管疑问?

楼主(2021-11-18):
当Vds<Vgs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开关管有影响,对电路本身会不会有影响?
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个Boost电路,电感电流也是连续的,但功率只能上到十几W,再往上上输出电压就会被拉下来。
图片蓝色为电感电流,其他两个是驱动。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坛友赐教。

网友A:
开关管导通ds基本等电位,这样为什么会对开关管有影响

网友A:
你测试的具体环境
1,开环?
2,定脉宽?
3,带没带保护?用的什么控制芯片
4,你的boost电路设计的是多少瓦的?
5,

这是电路工作中测量的,请问输出挂载上不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电感电流是由开关管决定的,然后,Ic 多大,泵到负载去的电流就是多大,负载重了,电压自然掉,有反馈也没用,增加 Ic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电流是由开关管决定的,然后,Ic 多大,泵到负载去的电流就是多大,负载重了,电压自然掉,有反馈也没 ...

坛友的意思是说驱动功率有限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意思是说驱动功率有限造成的?

PWM的原理並不新颖,跟可控硅相移触发之道相通,负载重了,电容贮能水平下降,管子开通自然提早,
根据 boost拓扑 的原理,电路进入稳态后,电源是无法向负载供电的,得靠电感把电抽运过去,电感如果是有铁芯的,铁芯饱和了,运力就丧失,所以,如果电感电流能连续,至少表示电感没饱和。

网友B:
此帖有误,删了。

网友C(2022-04-28):
有需要MOS 肖特基的朋友 欢迎找我电话/V17665364414  符生 免费送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