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整流与稳压] LED恒流驱动板开关管总是击穿问题

楼主(2021-11-18):
28伏输入,输出9V3A恒流。小批量生产20%板子总是击穿Q2,Q3,

Q4,Q5没有问题。
Q2,Q3,Q4,Q5选择长电3400 sot23-3L 5.8A30V管子。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工作频率140K,电压范围:DC10-30V

@king5555

楼主:
如果Vds问题,为什么没有出现Q5击穿的情况,IC输出不超过6V,这个IC规格书有说明的。

网友A:
G-S极并联1个电阻,MOS管怎么也得用40V的管子吧

楼主:
坏的管子都有一个特点:Rgs=0欧,Rds=0欧,Rdg=0欧,其他元器件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极并联1个电阻,MOS管怎么也得用40V的管子吧

用更大的管子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同样电压,同样管子,为什么Q5没有出现击穿现象呢。

因为Q5不直接对地!!! 回路内阻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更大的管子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同样电压,同样管子,为什么Q5没有出现击穿现象呢。 ...

假设D1正极电压是35V,Q2电压就超了,Q5电压可还没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D1正极电压是35V,Q2电压就超了,Q5电压可还没超

谢谢解答,能请教下D1怎么会有35V, 还有换一个同样管子,怎么会都没事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能请教下D1怎么会有35V, 还有换一个同样管子,怎么会都没事了呢。 ...

跟元件品质,PCB布线有关

楼主:
看看能不能分析的更透彻点,因为同样的管子,我在类似别的板上用没有发现击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能请教下D1怎么会有35V, 还有换一个同样管子,怎么会都没事了呢。 ...

比如标称耐压30V,实际元件耐压在31-36V,你的板子产生最高电压在33V,那么耐压33V以下的管子就爆了。

网友B:
3400的VGS不能超过12V,还有选MOS的时候VDS的耐压值要选工作电压的两倍输入电压28V,减去LED上的压降距离30V还是太近了,更何况MOS的开关频率还是140K。再一个输出电流3A,MOS的开关频率140K开关损耗巨大,光发热就能把管子烫坏。我不明白做LED恒流驱动为什么不找一个DCDC电源芯片然后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电路简单可靠。还有U1到底是个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储能之后在续流时,叠加Vcc电压,让开关管承受将近2倍的Vcc电压。
#括错位置,DS极间承受电压是2*(Vc ...

你的意见是换耐压更高的管子?但为什么还有绝大部分是正常的,没有击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见是换耐压更高的管子?但为什么还有绝大部分是正常的,没有击穿呢。 ...

元器件都需注重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零件厂制定标称规格,是考虑极限温度又再加上余量而得,因此做工程也要这样考虑,事实证明你现在超标 ...

Q2这里的Ids电流3A,VDD电压30V,这个管子怎么选型。我用8N06 SOT-89的管子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Q2这里的Ids电流3A,VDD电压30V,这个管子怎么选型。我用8N06 SOT-89的管子是否可行 ...

你的电感10mh吗?
140khz,工作在ccm模式吗?
主芯片啥型号

网友F:
很简单,你电路Q23和45的区别很明显,45的GS之间有电阻,有降压保护作用,而23是没有的,自然23烧了45没事

网友G:
28V输入用30V管子,难道烧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V输入用30V管子,难道烧不是正常的吗?

另一款类似板子,同样的管子,同样电压,没有烧过,怎么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理由比较牵强,同样的管子,同样的应用,同样的电压,这个应用15%的击穿,另一个应用没有击穿,恐怕 ...

做技术靠猜吗?
那你测过降额没有?
管子要烧不外乎过电压过电流过功率之类,猜永远猜不出解决方案的。

网友H:
这个具体情况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不过看起来确实Vds留的裕量不足,至于为啥这里会出问题,可以看看这个MOS的温度。
另外可是试着再MOS 的DS之间加个snubber 电路,最重要还是示波器测下波形,看看是否有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具体情况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不过看起来确实Vds留的裕量不足,至于为啥这里会出问 ...

没有尖峰,波形很正常。

网友H:
正常工作环境温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