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外部晶振使用问题

楼主(2021-11-19):
如题,问一下chipon MCU使用外部晶振时,如何计算晶振的匹配电容值呢?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主要看晶振本身吧

网友B:
晶振的匹配电容,还是看晶振本身的性能问题了。如果性能好,就不一样了。

网友C: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啥情况的。

网友D:
这个没有使用过的,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我还真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

网友F: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G:
没有遇到过,楼主遇到的比较奇特的吧。

网友H(2022-02-07):
外部晶振的匹配电容是根据晶振本身的规格来确认的。
具体参数是晶振的负载电容CL,PCB走线和芯片引脚的寄生电容Cp,来计算晶振的匹配电容。
例如:晶振规格书负载电容CL为15pF,寄生电容Cp为5pF,如果选择一样的匹配电容CP1/CP2,那简单可根据公式:CP1=CP2=2*(CL-Cp)=20pF。

网友I:
这个跟芯旺好像没啥关系,跟你选择的晶振有关系

网友J:
看你晶振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推荐你是用什么规格的电容值哈

网友K:
一般情况你选择的晶振手册上有写的,例如:8M的晶振可以选择10-22PF的电容

网友L:
这个电容数值都是跟你选择的晶振有关系的,跟MCU没啥关系

网友M:
你可以问问晶振厂家,他们一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匹配电容

网友N:
一般都是参考demo开发板的电容数据就行

网友O:
计算估计都是假的,都是要看晶振的数据手册呢

网友P:
一般看开发板用的什么晶振,然后再看看是多少电容值,最后再进行测试就好了

网友Q:
这个匹配值是参考晶振的数据手册的,不是参考MCU的

网友R:
这种电容值好像都是参考其他开源的开发板的晶振匹配电容的

楼主:
这个和晶振的负载电容值有关

网友S:
外部晶振的匹配电容值和晶振的负载电容参数、以及PCB、芯片的IO杂散电容等有关系,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T:
楼上的都回答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