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是否只用RX,TX端口用于普通IO进行LED控制?

楼主(2021-11-19):
串口是否只用RX,TX端口用于普通IO进行LED控制?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语文学的不溜,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C:
使用IO口时,关闭串口复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IO口时,关闭串口复用即可

我只需要接收数据,发送端TX可以单独当普通IO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接收数据,发送端TX可以单独当普通IO使用?

不要配置Tx的引脚,只配置Rx的引脚,UART模块也只初始化成接收就好了。

网友E(2021-12-20):
这~用的好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