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整体电流随电压增大而增大

楼主(2021-11-19):
产品驱动两颗串联LED 正向压降2.9V前端供电有π型滤波器,和大电感滤波电路, 问题现象: 输入电压在从7V调整到13V,整体的电流是逐渐增大的,从13V之后电流会随着电压升高而减少,大电感会有0.6V左右压降,电流随着电压提高而升高这个实在不好理解,供电是使用稳压电源,并且高电压时电流是正常的,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所以就比较疑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上电路图。
没人知道你们怎么接的。

网友B:
。。。。。这不是LED的特性吗?

楼主:
电路框图是这样的, 单独给LED驱动供电,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传入大电感后 功耗增大太多,已经超出电感的直流损耗了,超出的功耗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