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利用开关量信号传输装置实现水处理无线控制?

楼主(2021-11-19):
目前,在水处理领域,数据收集和控制信号传输多数用有线方式,在工业检测和控制领域虽然已经存在已久,技术也相当成熟。但是,在很多场合,无疑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首先是层次结构比较复杂,施工困难,工作繁重。其次,成本极高,PLC控制器价格不菲;因为是有线传输,一般距离比较远,需要大量的信号传输线,这个价格不亚于PLC控制器。最后,就是维护难度高,传统的监控系统复杂,因此环节多,故障率增加。另外,信号线容易老化,或遭鼠害容易造成断线,又一般传输线安装在专门的传导盒中或地下通道或掩埋起来,检测故障点难度很高,给维护和维修造成很大困难。
与此同时,基于无线通信的水处理远程监控系统,系统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廉。且无线传输过程中可靠性高,保密性强。所以,很多与水密切相关的企业都开始采用水处理无线控制系统。
无线开关量传输装置是构成水处理无线控制系统的关键设备,它可直接代替有线进行点对点、一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的开关量信号单双向传输。无需编程,运用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可接入开关量信号,例如,浮球开关,PLC,电磁阀等设备;输出端可接入数显表,DCS,PLC等设备。
应用场景一:农村饮水工程
两处水池到泵房有一条县级公路和山体遮挡。水池处没有电源,需要考虑供电问题。在此之前,曾铺设过管道和有线线路,但由于地形较为复杂,维护不当等原因,有线线路很快出现故障,导致泵房无法实现自动上水功能,致使整个饮水工程的滞待。
无线解决方案:
可选用两套太阳能供电无线自动供水装置来完成此次无线传输任务。由于水池端无法提供电源,因此发射端需采用太阳能供电。在水池内放置一个浮球开关,将高低液位数据线接入无线水位控制装置发射端。在水泵房处将控制水泵启停的信号线接入无线水位控制装置接收端。当水池水位达到低液位状态,低液位浮球开关动作,使低液位继电器动作,此时发射端将信号用无线加密的方式发送给接收端,接收端收到这个低液位启泵信号后,驱动继电器控制水泵启动;当水池上水时水位达到高水位状态,高液位浮球开关动作,使高液位继电器动作,此时发射端将信号用无线加密的方式发送给接收端,接收端收到这个停泵信号后,驱动继电器控制水泵停止。
无线通讯方案示意图 ▼
应用场景二:纯净水生产基地无线水位控制系统
如果想在中央控制室里远程控制生产基地内10个不同地方的水井抽水电机启动和停止。距离在1公里左右。
无线解决方案:
本方案旨在使用无线方式,实现在中央控制室就可以控制厂区内10个水井抽水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运用开关量无线传输装置来完成整套系统的无线需求。在每个水井的抽水电机控制箱旁安装一台开关量无线传输装置的接收端,输出两路信号,分别控制抽水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信号,并在每个开关量无线传输模块上预留两路备用开关量信号。开关量无线传输器的发射端所发出的所有IO信号,直接接入中央控制室内控制抽水电机工作逻辑的PLC的IO接口。通过以上方案,可以快速实现无线远程控制厂区内不同位置的抽水电机工作。
无线通讯方案示意图 ▼

网友A:
无线模块便宜了,有很大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