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030系列芯片12位ADC的实际有效为(ENOB)问题

楼主(2021-11-19):
请问f030系列芯片12位ADC的实际有效为(ENOB)是多少?我知道官方数据手册上没有,而f3系列的官方手册上有具体数值,请问有人知道吗?还是F0这个系列芯片ADC相对低端,没有这个数据。

网友A(2022-08-31):
属实,我在官方的数据手册上也没找到呢

网友B:
这个您可以找FAE咨询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无效的数据吧

网友D:
这个官方手册要是没写,估计就是没有吧

网友E:
你再找找其他关于030ADC介绍呢?

网友F:
属实,F0ADC比较低端,就应用方面ADC用得不多

网友G:
话说,之前F3系列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啊

网友H:
没有的话,暂时忽略呗,估计是个不重要的数据

网友I:
F0我一般都是用它做控制,ADC采集不是很常用呀

网友J:
请问一下,这个ENOB是什么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