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采用JTAG接口烧录的老式单片机不淘汰没有天理啊!

楼主(2021-11-19):
  每次烧录程序的时候,遇到使用JTAG接口编程的单片机都头疼的一塌糊涂: 10块板子忙了半个多小时,只烧录进去了5块,有的板子插拔几次端子终于烧录进去了,有的板子点了好几次下载才烧录进去,还有的板子从Win7换到XP,烧录器的排线也换来换去折腾好几次,然后又从XP换回到WIN7,还是烧录不进去。JTAG接口引脚数过多,总有个把针脚死活都接触不好,经常是编程器插上后来回闪红灯(编程器无法正常复位),遇到排针质量不好或者时间长氧化了烧录程序简直是折磨人!  有时候点击下载n次之后跳出来了下载菜单,那是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手一抖又下载失败了!

楼主:
  最后使用终极**:板子上电外加编程器排线使用2.54mm单芯跳线连接,板子终于全部烧录完成!

网友A:
烧录排线与XP或WIN7有毛线关系

网友B:
这个很难烧写和你的设计有关系吧

网友C:
正常的话跟系统没关系吧,跟你的硬件设计是否合理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烧写和你的设计有关系吧

和设计有啥关系: 1)有的JTAG编程器带载能力弱,板子上电后烧录成功几率大于未上电的烧录成功几率;
2)JTAG引脚较多,遇到引脚氧化接触不好或者连接线端子多次插拔接触不良时,出现无法连接或连接了烧录不正常的比率远大于SW方式烧录。
这两个是JTAG编程器的先天缺陷,不知道设计怎么弥补。我知道的就是换SW接口的芯片!  (Ps: 出这个帖子之前我就知道会被人说,毕竟我的说法很可能涉及有些人的利益关系,我只是简单地表达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排线与XP或WIN7有毛线关系

  是没关系,病急乱投医说的就是我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设计有啥关系: 1)有的JTAG编程器带载能力弱,板子上电后烧录成功几率大于未上电的烧录成功几率;
2) ...

SWD烧录3根线,JTAG烧录也就5根吧?如果你的连接这么不可靠,那你的设计真的有问题.
JTAG/SWD比ST的ISP烧录可靠谱多了,你要用SI的UART_isp烧录,才知道什么叫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D烧录3根线,JTAG烧录也就5根吧?如果你的连接这么不可靠,那你的设计真的有问题.
JTAG/SWD比ST的ISP烧录 ...

没办法,编程用的端子保存一段时间后就氧化了表面发暗,曾经提醒采购让买质量好一点的连接器,不说镀金至少要有合资产品品质吧,采购说库房这种2.54连接器库房还有好多呢,等消耗完再说吧!  被坑好多次了,尤其是拿着笔记本电脑去产线机器上烧录程序的时候,一次次的烧录不进去简直是折磨人!之前基本上是10块板子有一两块死活烧录不进去程序,最后重新插拔连接器或者刮下连接器铜芯多试几次就烧录进去了,这次太离谱了,有一半的板子都烧录不进去,需要重复多次烧录或者上电再烧录或者要给编程器更换连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编程用的端子保存一段时间后就氧化了表面发暗,曾经提醒采购让买质量好一点的连接器,不说镀金至 ...

这种情况请采购去烧录才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设计有啥关系: 1)有的JTAG编程器带载能力弱,板子上电后烧录成功几率大于未上电的烧录成功几率;
2) ...

带载能力弱确实存在
如果经常烧写,倒不如买镀金的针一直插着,板子上不焊接插针
我也是用SWD,主要是嫌弃引脚太多,占地方

网友E:
JTAG主要是为仿真为主要目的的,
SW是烧录 兼顾了仿真功能。
从习惯和学习讲,这两种是有一定的互补关系。
从不以学习和仿真为目的,则完全不需要JTAG。可以直接淘汰。占地方、线多、费钱、用处不大。
我一开始就被误导到JTAG上了,结果也买了仿真器,但后来从来没用过JTAG。
我个人认为,是那些不了解编程、或对自己硬件完全没有信心的人才会依赖JTAG或仿真。
否则,为什要仿真呢!?至少我很少用。
声明: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F:
应该和是否使用JTAG没什么关系
1. 板子最好自供电,一般有些烧录器可以对外供电,但是带载能力都不太强,如果板子上有很多电解电容,烧录器可能会过流保护。
2. 量一下JTAG烧录时的线序,看是否有信号失真,如果TCK或其他TDO、TDI线上有电容,那就要降低速率,满足JTAG对时序的要求。
另外就是一些常规认知了,比如加插件以及连接要可靠,烧录器用正版。

JTAG一般不会被淘汰,作为一个标准的调试界面可以应用在任何架构上,比如RISC-V,而SWD只支持arm。另外JTAG也支持对系统的边界扫描以及测试。

网友G:
自家产品品控不行,别赖人家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家产品品控不行,别赖人家JTAG

  刚才售后拿一块主板过来烧录程序,折腾了好久也没烧录进去,使用跳线直连编程器也不行,后来懒得折腾,从抽屉找了一块6、7年前从机器上拆下来的主板,一次就烧录进去了。看来就是最近几年买的连接器有问题,也建议采购换好点的连接器,一直没有正面的反馈,小公司采购能力有限(从库房转的采购),有点郁闷了!  老是说库存没消耗完,那2.54mm的双排针又不值钱,就算全扔了也不可惜啊,尽是浪费我的时间!
   追加说明:烧录不了的主板,用酒精擦洗了一下连接器,重复烧录了几次,烧录进去了,这个主板是7年前生产的,看来这块主板不见得是连接器质量问题,也可能是主板没有保存好,排针氧化严重。

网友H:
很多MCU串口也可以下载程序,只是没用串口

网友I:
吐槽一下,口嗨就行了。
否则能这样说的也是人才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JTAG主要是为仿真为主要目的的,
SW是烧录 兼顾了仿真功能。
从习惯和学习讲,这两种是有一定的互补关系。

那是你没用过otp或者flash很小的单片机,没有串口,没有仿真器你只能靠外部挂数码管或者驱动一些LED来做一些程序验证,非常痛苦

网友K:
是这样的,烧录需要连接的端子越少越好,多一两个就增加了很多的失败概率。
SWD只需要4个口,用单排插针的方式,手稍微压一下就可以。
反正自从用了SWD,再也不用JTA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