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串口的话,波特率最好你们用到多少?

楼主(2021-11-19):
距离近,想速度快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用到多少呢?

网友B:
看了下串口助手,1382400

网友C:
看具体的应用了,还有传输距离多远,我们460800bps 1M左右能稳定

网友D:
还是不要太快吧,想要速率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接口

网友E:
4800就足够用了,我又不传输大量的数据。

网友F:
我一般使用的是9600,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波特率的,不理解了。

网友G:
我一般使用的是115200的

网友H:
我用的是115200,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定义的波特率。

网友I:
使用115200比较好吧。

网友J:
我一般使用的是4800的比较多一些,别的没有。

网友K:
4800多一些,其它的还有2400的波特率的,看你需求了。

网友L:
115200,只要稳定就好,其它的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