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有现成的串口转wifi模块么?

楼主(2021-11-19):
就是直接可以和串口通信的~

网友A(2022-02-16):
串口转WiFi,WiFi很多都是用串口通讯的啊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比如网上很多WiFi芯片都可以用串口通讯的

网友C:
你可看看ESP系列的,都支持

网友D:
不知道沁恒是否有WiFi芯片,不过WiFi方面基本都可以用串口通讯

网友E:
沁恒有芯片也有模块

网友F:
这需求是想串口透传给WiFi么?

网友G:
有的,很多都是支持串口通讯的WiFi

网友H:
没有问题,都是支持串口通讯的,你随便找个WiFi模组,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I:
应该有的吧,你先选型,如果选不好,可以找代理商推荐的

网友J:
是有现成的串口转WiFi的,WiFi很多都是用串口通讯的

网友K:
可以的,你用乐鑫的WiFi模块试试

网友L:
看看ESP系列的

网友L:
很多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