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ds1232测量ad值突然间变小

楼主(2021-11-19):
各位二姨家的大哥大姐们,走过路过的帮小弟出出主意,分析分析。ads1232做称重检测用电池供电,长时间断电后刚开始采集的ad值是正常,运行几分钟后ad值突然减小一部分 ,导致重量减小几g。重复实验这个减小的重量值基本不变。

网友A:
很成熟的AD了,感觉你的驱动程序多少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成熟的AD了,感觉你的驱动程序多少有点问题。

能指导下吗,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的硬件和相应驱动贴上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和相应驱动贴上来,帮你看下。
/*
* ads1232.c
*
*  Created on: 2020年12月28日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pp_driver/ads1232.h>
unsigned char ads1232_buf_count = 0;
unsigned char ads1232_rate_flag     = RATE_80HZ;
unsigned char ads1232_ti_enable_flag = false;

unsigned long advalue_buf[ADVALUE_BUF_SIZE];

void ads1232_init(void)
{
        /*GPIO时钟使能*/
        CMU_ClockEnable(cmuClock_GPIO, true);
        /*io方向输出*/
        GPIO_PinModeSet(ADS1232_PWDN_PORT, ADS1232_PWDN_PIN,gpioModePushPull, 0);
        /*io方向输入*/
        GPIO_PinModeSet(ADS1232_DOUT_PORT, ADS1232_DOUT_PIN,gpioModeInputPull, 1);
        /*io方向输出*/
        GPIO_PinModeSet(ADS1232_SCK_PORT, ADS1232_SCK_PIN,gpioModePushPull, 1);
        /*io方向输出gpioModePushPull*/
        GPIO_PinModeSet(ADS1232_SPEED_PORT, ADS1232_SPEED_PIN,gpioModePushPull, 0);
        /*GPIO NVIC初始化*/
    GPIOINT_Init();
    /*回调函数注册*/
        GPIOINT_CallbackRegister(ADS1232_DOUT_PIN, gpioCallback);
        /*初始化选择快速采样*/
    set_ads1232_rate(RATE_80HZ);

    /*先自动校准*/
    ADS1232_PWDN();
    delay_ms(2);
    ADS1232_PWUP();
    delay_ms(5);
    ADS1232_Offset_Calibration();
    ads1232_read_count();
    TPS79901_POWER_OFF();

}

/*******************************************************************
* @函数名称:ADS1232_Offset_Calibration
* @功能说明:ADS1232校准
* @传入参数:
* @函数返回:
* @函数作者:
* @修改时间:
*******************************************************************/
void ADS1232_Offset_Calibration(void)
{
  int i;
  int checkcount;
  unsigned long ad_value=0;
  /*唤醒ADS1232*/
  ads1232_sck_low();
  /*等待DOUT=0*/
  while(ads1232_dout_state)
  {
          if(checkcount++>100)
          {
                  return ;
          }
  };

  /*采集24位AD值*/
  for(i=0;i<24;i++)
  {
      ad_value=ad_value<<1;
      ads1232_sck_hig();
      delay_us(1);

      if(ads1232_dout_state==1)//DOUT=1
      {
        ad_value|=0x00000001;
      }
      ads1232_sck_low();
      delay_us(1);
  }
  ads1232_sck_hig();
  delay_us(1);
  ads1232_sck_low();
  delay_us(1);
  ads1232_sck_hig();
  delay_us(1);
  ads1232_sck_low();
  delay_us(1);

}

void ads1232_ti_enable(void)
{
        /*使能中断*/
    GPIO_IntConfig(ADS1232_DOUT_PORT, ADS1232_DOUT_PIN, false, true, true);
    /*使能标志设置*/
    ads1232_ti_enable_flag = true;
}

void ads1232_ti_disable(void)
{
        /*关闭中断*/
    GPIO_IntConfig(ADS1232_DOUT_PORT, ADS1232_DOUT_PIN, false , false, false);
    GPIO_IntDisable(ADS1232_DOUT_PIN);
    /*使能标志清除*/
    ads1232_ti_enable_flag = false;

}
void set_ads1232_rate(unsigned char rate)
{

    switch(rate)
    {
      case RATE_10HZ:
      {
              GPIO_PinOutClear(ADS1232_SPEED_PORT,ADS1232_SPEED_PIN);

          ADS1232_PWUP();
          memset(advalue_buf,0,40);   //共用
          ads1232_sck_low();
          ads1232_ti_enable();

        break;
      }
      case RATE_80HZ:
      {
              GPIO_PinOutSet(ADS1232_SPEED_PORT,ADS1232_SPEED_PIN);//快速采样
          ads1232_sck_hig();
          ads1232_ti_disable();

        break;
      }
      default : break;
    }
    ads1232_rate_flag = rate;

}

unsigned long ads1232_read_count(void)
{
    unsigned char i;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ount = 0;

    ads1232_sck_low();                 // enable : SCK = 0
    ads1232_ti_enable();               // 开启转换结束引脚中断
    ENTER_EM2();                                  // enter low power mode
    ads1232_ti_disable();              // 关闭引脚中断

    for (i = 0; i < 24; i++)
    {
        ads1232_sck_hig();             // impulsing :SCK = 1
        count = count << 1;            // read bit
        ads1232_sck_low();             // SCK = 0
        if (ads1232_dout_state)
        {
            count++;
        }
    }

    ads1232_sck_hig();                // 25 count CLK
    delay_us(1);
    ads1232_sck_low();                 // select channel A gain 128, CLK = 0
    delay_us(1);

    #if defined WGT_ADCOUNT_19BIT
//            count = count>>5;
//        count = count^0x40000;
            return (count >> 5);
    return count;
    #elif defined WGT_ADCOUNT_20BIT
        return (count >> 4);                // 取20位数据
    #elif defined WGT_ADCOUNT_21BIT
        return (count >> 3);                // 取21位数据
    #endif

}

void ads1232_read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ount = 0;

    ads1232_ti_disable();                 // 关闭引脚中断

    for (i = 0; i < 24; i++)
    {
        ads1232_sck_hig();            // impulsing :SCK = 1
        count = count << 1;             // read bit
        ads1232_sck_low();             // SCK = 0
        if (ads1232_dout_state)
        {
            count++;
        }
    }

    ads1232_sck_hig();                // 25 count CLK
    ads1232_sck_low();                 // select channel A gain 128, CLK = 0

    #if defined WGT_ADCOUNT_19BIT
        advalue_buf[ads1232_buf_count] = (count >> 5);
    #elif defined WGT_ADCOUNT_20BIT
        advalue_buf[ads1232_buf_count] = (count >> 4);                // 取20位数据
    #elif defined WGT_ADCOUNT_21BIT
        advalue_buf[ads1232_buf_count] = (count >> 3);                // 取21位数据
    #endif

    if ((++ads1232_buf_count) >= ADVALUE_BUF_SIZE)
    {
        ads1232_buf_count = 0;
    }

    ads1232_ti_enable();                  // 开启转换结束引脚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和相应驱动贴上来,帮你看下。

speed 使用的都是80,运行过程中没有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