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称重,长时间断电上电后ad值突然减小

楼主(2021-11-19):
ads1232做称重检测用电池供电,长时间断电后刚开始采集的ad值是正常,运行几分钟后ad值突然减小一部分 ,导致重量减小几g。重复实验这个减小的重量值基本不变。

网友A:
有点像当官的。开始还好,后来就贪污一点

网友B:
传感器输出变了?

@hello丶酷狗 :全都供电都只用一组电池也是一样的结果
@ningling_21 :嗯 是的 ,打错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单独用两对电池供电
@hello丶酷狗 :不对吧,不是数字电路一对电池供电,模拟电路一对电池供电?
@ningling_21 :VREF、AVDD、MCU用一对电池供电。DVDD、传感器一对电池。如果是电压变化了也是很微弱的,没那个条件测试。
@hello丶酷狗 :那有点怪,查一下电路中是否某个电压变了导致这种现象
传感器没有问题,输出应该是没有变的,在HX711上测试过传感器没有问题。但是ads1232采集的值会突然减小

网友C(2022-02-11):

是不是只减小一次读数?如果是只一次的话,应该是碰上芯片正在转换,此时读出的数据会有问题,可以严格按时序来,判断数据有效后就读出来,不能想读就读;想读就读的话,可以重来一次上电时序;

网友D: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E:
注意一下读取的时序

网友F(2023-10-15):
软件BUG,硬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