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v4编译的HEX和uv5编译的HEX会不同吗?

楼主(2021-11-19):
请教一下各位,接手别人的程序。用的STM32F103RC的,以前的工程师是用uv4编译的HEX文件。接手后更改了电脑,旧的电脑也找不到了。现在下载的uv5,打开工程后提示版本问题,下载了uv4的支持软件,编辑选项也添加了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编译正常通过。可生成的HEX文件与旧的HEX文件校验码不同,有小的区别,用UE比较了一下HEX文件有4个字节变动。请问一下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或者会出现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A:
看编译器版本和编译配置选项

楼主:
编译配置是Option for target吗?这里只是添加 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不然会出一大堆错误,其他的都没有更改。安装完uv4的支持软件后也没有提示有问题了。是不是Option for target这个里面的选项就不会改变呢(因为没有提示任何问题,不安装uv4的支持软件就会有提示),不知道有没谁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就是正常的。

楼主:
不清楚以前的版本,也找不到了,但uv5打开时提示的是uv4. 是不是用UV5和用UV4编译同一个文件,会有不同的HEX文件?

网友B:
使用UV4和UV5软件时的配置肯定有不同,只要程序能正常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试了一下不同core_m3版本,发现HEX文件不一样。现在的这个4.3的变化最小。有3个地址上的0X1E变成了0X00。其他的都对。1.3的和3.0,V5.05变化更多。哪位有其他版本的core_m3.h和相关的头文件,麻烦发我测试一下。

楼主:
V3.3的和V4.3的变化一样。都是有3个地址上的0X1E变成了0X00。其他的都对。

网友:
不能完全一致

楼主:
是不是找到当时编译时的core_cm3版本的文件,就会一样了。

楼主:
看了旧的编译文件,uv5是5.14的,我用的是5.25的,下了5.14的,安装好,编译的HEX文件就一样了。多谢上面几位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低版本可以打开高版本的?

网友E:
这个如何做呢

网友F:
我觉得 要是iar就不行

网友G:
地版本的怎么打开高版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