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3.3V稳压

楼主(2021-11-19):
老哥们,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AMS1117输出有3.3V供电给单片机,同时3.3V也供外部电路使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3.3V输出端,可能会人为接进最高电压7V,能不能从输出端把这个7V稳压到3.3V呢?因为高于6.8v会把主芯片给烧了,但是不会烧其他的器件。主要是人为接错没办法避免

网友A:
可以把有可能接错的7V电源加个过压保护:一旦接错7V电源,7V电源自动断开。

网友B:
加个NMOS,MOS栅极从BAT经1K-10K电阻取电,栅极对地加一个6.8V稳压二极管,这样当外部VCC误接高于6V的电压时,NMOS会关断,从而保护主控

网友C:
只烧主芯片其它没事,那就给主芯片单独稳压。或者加个PNP管对外供电,正向饱和压降很小,反向HFE很小,反向电流小并个稳压管完事。

网友D(点评):
这 PNP 的 Rb 改为 蓝色或白光 LED 或几个 肖特基二极管 也行。

网友E:
usb接口,常常有一个负载开关,这个负载开关是可以防止逆向电流的。
如果是输出侧只是个浪涌,用tvs搞定。
如果是持续的,用负载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F:
因为高于6.8v会把主芯片给烧了--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或许用4v3~4v7斉纳管,目标是在3.6V以下本电路不耗电。但又限制在5.6V以下。
并联式限压。 ...

大佬 这个电路不太懂,超过3.9+0.7=4.6后,iC无穷大?

网友I:
用TVS加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J:
输出端直接并联两个1W的3.9V或4.3V稳压管吧,敢烧我芯片,就烧你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TVS加反向保护二极管

考虑过这个方法,但是TVS的作用不是防止浪涌吗?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许用4v3~4v7斉纳管,目标是在3.6V以下本电路不耗电。但又限制在5.6V以下。
并联式限压。 ...

老哥,你这个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端直接并联两个1W的3.9V或4.3V稳压管吧,敢烧我芯片,就烧你电源!!!

咱也不敢哪,最好是稳在5.5V以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高于6.8v会把主芯片给烧了--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做过几个破坏测试,高于这么多就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常常有一个负载开关,这个负载开关是可以防止逆向电流的。
如果是输出侧只是个浪涌,用tvs搞定。
...

就是持续的,相当于电源接到输出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NMOS,MOS栅极从BAT经1K-10K电阻取电,栅极对地加一个6.8V稳压二极管,这样当外部VCC误接高于6V的电压 ...

他们接错的前提是电源直接接到VCC口了,然后BAT端就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或许用4v3~4v7斉纳管,目标是在3.6V以下本电路不耗电。但又限制在5.6V以下。
并联式限压。 ...

老哥,你给的图这几个型号能给详细一点吗?能的话就非常感谢了

网友K:
加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稳压管还是有机会烧片子。

网友L:
你用1117供电,想来供外电的电流也不会大。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锗二极管对外供电,当外部有高电压时,二极管可以阻断这个高电压进入单片机系统,除非这点压降(0.1-0.3V)都不允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们接错的前提是电源直接接到VCC口了,然后BAT端就没电压了

接错时BAT没有电压,这样VCC就会关断,不是更好的保护了芯片么?

网友D:
BAT 位于 3号 端子,是 AMS1117 的输入端,接电源的 !
2号端子是输出端,对于作为负载的单片机,这输出就是 Vcc 了,1号 是地脚,是这样吧 ?!

网友D:
把电源接到 2号端,这漏子捅的也够扯了 !
在 2号端子与单片机之间串个保险丝,在单片机那端 接个可控硅或负阻元件,造成 电子撬棍,行不行 ?!

网友M:
两个端子不一样,插不错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