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串口转无线通信,那种更稳定?

楼主(2021-11-19):
蓝牙,wifi
那种传输更稳定?
只要稳定,可靠~~

网友A:
一对一选蓝牙,多对一选wifi。

网友B(2022-02-16):
都非常稳定的,都没问题

网友C:
看你应用环境,一般情况WiFi信号好用WiFi,如果蓝牙少就用蓝牙

网友D:
对于蓝牙和WiFi来说都行,你随便选择的

网友E:
建议还是蓝牙吧,稳定性能好一些

网友F:
都还好吧

网友G:
WiFi的话,得看实际环境才行,如果当时环境不行,WiFi属实就不行的

网友H:
这个都可以的,你用那个都行,都很稳定的

网友I:
你得选择品牌,而不是选择通讯方式

网友J:
你看看几个大品牌的吧,他们做的质量能有保障,还有沁恒也行,沁恒做接口芯片很久了,很有经验

网友K:
都不错,我觉得这两种通讯方式都没啥问题的

网友L:
考虑一下WiFi,WiFi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