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如何判断IO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1-11-19):
每次用IO的话,都要用驱动芯片,或者光耦
那么,所谓的驱动能力,到底指什么呢?如何直观判断

网友A:
直接看datesheet就可以了,没有别的方式吧。我一般这么做的。

网友B:
直接看数据手册,不是更加直观一些,也更加的直接一些,你说呢、

网友C:
数据手册上写的简单,明了,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D:
直接查看资料就可以了,好像没有别的途径的。

网友E:
多查多看多研究

网友F:
数据手册上说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G:
是指的能过多大电流么?

网友H:
看数据手册,最权威。

网友I:
不放心就加驱动芯片

网友A(2021-12-22):
直接进行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J:
挂上负载,测试一下比较好一些。不然咋办?

网友K:
直观的判断就是看数据手册

网友L:
芯片的IO都是有驱动能力的,就是能输出多少个mA这种

网友M:
这个能力看手册就能看出来的,还有就是经验判断吧

网友N:
最好用驱动芯片,保护IO端口的

网友O:
光耦好像跟驱动没啥关系,光耦是隔离的

网友P:
驱动芯片是保证驱动能力足够,如果直接IO驱动的话,容易烧坏IO

网友Q:
驱动能力这块,既然你考虑了,建议还是加个驱动芯片,能稳一些

网友R:
驱动能力感觉就是可以输出电流的能力

网友S:
直观判断的话,驱动个小外设,看看能不能驱动

网友T:
用万用表量一下IO的电流或者用专业仪器测试

网友U:
咨询官网的FAE呀,这种他们技术支持最熟悉了

网友V:
一般情况都是看数据手册,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直接眼睛判断

网友W:
判断可以看看自己的经验,如果不熟悉这颗芯片的话,就要看看datasheet

网友X:
驱动能力就是可以输出的能量大小吧,一般都是功率或者电流表示

网友Y:
加个驱动芯片,既可以保证输出功率也可以保证IO的安全

网友Z:
感觉有些片面,看你要驱动什么外设,在考虑是否加驱动芯片或者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AA:
要看驱动的外设和芯片IO的输出最大电流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才行

网友AB:
一般都是感觉这个外设要求电流比较大我都会用驱动芯片的

网友AC:
驱动芯片最好要有,保护电路安全的,不然烧坏芯片可是很烦恼的事情

网友AD:
先看外设需要的电流大小,IO的驱动电流都不超过20mA,就按这个标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