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为了遥控的更远,我用PIC18F16Q41驱动CC1101收发数据

楼主(2021-11-19):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之前我做了蓝牙遥控的小车,这里为了拓展遥控的距离,我准备采用CC1101模块进行拓展距离。
我之所以选择PIC或AVR是出于MCC的快捷可视化配置,让我不用去了解单片机的寄存器即可轻松快速实现设计目标。

端口的配置上我使用MCC进行配置,这样就不需要在移植代码中实现一堆的初始化了,非常方便。
PIC和AVR都具备内部上拉电阻,在需要配置为输入的端口,使用上拉稳定电平是非常容易的。
另外MCC的端口可定制新名字功能,非常有助于我们移植代码,防止多了就容易乱。

在这个表里,非常容易初始化代码,可以设置是否上拉,另外可以指定初始化后是否默认高电平。

利用MCC生成的代码我们直接就可以用于移植了。比如下面的串口收发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串口发送数据
  * @param :
  *                        @TxBuffer:发送数据首地址
  *                        @Length:数据长度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无
  * @retval:无
  */
void drv_uart_tx_bytes( uint8_t* TxBuffer, uint8_t Length )
{
        while( Length-- )
        {
                UART1_Write(*TxBuffer);
                TxBuff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串口接收数据
  * @param :
  *                        @RxBuffer:发送数据首地址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无
  * @retval: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
uint8_t drv_uart_rx_bytes( uint8_t* RxBuffer )
{
        uint8_t l_RxLength = 0;
        uint16_t l_UartRxTimOut = 0x7FFF;

        while( l_UartRxTimOut-- )                        //等待查询串口数据
        {

                if( UART1_is_rx_ready())
                {
            *RxBuffer = UART1_Read();
            RxBuffer++;
            l_RxLength++;
                        l_UartRxTimOut = 0x7FFF;        //接收到一个字符,回复等待时间
                }
                if( 100 == l_RxLength )
                {
                        break;                        //不能超过100个字节
                }
        }

        return l_RxLength;                                        //等待超时,数据接收完成
}
以及SPI的端口操作映射,只需要在对应的头文件修改成MCC生成的代码即可
#define __USE_SOFT_SPI_INTERFACE__

#define spi_set_nss_high( )                        NSS_SetHigh()                                         //片选置高
#define spi_set_nss_low( )                        NSS_SetLow()        //片选置低

#ifdef __USE_SOFT_SPI_INTERFACE__                        /** 只有使用软件SPI才需要的封装 */

#define spi_set_clk_high( )                        SCL_SetHigh()                                        //时钟置高
#define spi_set_clk_low( )                        SCL_SetLow()         //时钟置低

#define spi_set_mosi_hight( )                MOSI_SetHigh()                                        //发送脚置高
#define spi_set_mosi_low( )                        MOSI_SetLow()        //发送脚置低

#define spi_get_miso( )                                MISO_GetValue() // 若相应输入位为低则得到0,相应输入位为高则得到1
因为开发板只有一个可配置的LED,所以这里我就只使用了红色的
void drv_led_on( LedPortType LedPort )
{
        if( LED_RED == LedPort )        //LED_RED
        {
                RED_LED_SetLow();        //红色LED引脚置低,红色LED亮
        }
        else                                                //LED_BLUE
        {
                ;//绿色LED引脚置低,蓝色LED亮
        }

}

/**
  * @brief :LED灭
  * @param :
  *                        @LedPort:LED选择,红色或绿色
  * @note  :无
  * @retval:无
  */
void drv_led_off( LedPortType LedPort )
{
        if( LED_RED == LedPort )        //LED_RED
        {
                RED_LED_SetHigh();                //红色LED引脚置高,红色LED灭
        }
        else                                                //LED_BLUE
        {
                ;        //绿色LED引脚置高,蓝色LED灭
        }

}

/**
  * @brief :LED闪烁
  * @param :
  *                        @LedPort:LED选择,红色或绿色
  * @note  :无
  * @retval:无
  */
void drv_led_flashing( LedPortType LedPort )
{
        //引脚翻转,LED闪烁
        if( LED_RED == LedPort )
        {
                RED_LED_Toggle();
        }
        else
        {
                ;
        }
}
按钮的使用,也是非常容易,直接使用MCC生成的函数
/**
  * @brief :按键查询
  * @param :无
  * @note  :无
  * @retval:
  *                        0:按键没有按下
  *                        1:检测到按键动作
  */
uint8_t drv_button_check( void )
{
        if( 0x00 == (BUTTON_GetValue() & 0x01 ))                //检测按键输入状态
        {
                drv_delay_ms( 40 );                        //消抖
                if( 0x00 == (BUTTON_GetValue()& 0x01 ))
                {
                        return 1;                                //按键按下,返回按键状态
                }
        }

        return 0;
}
cc1101库函数里的相关操作也是使用MCC的生成函数替换
  1. #define CC1101_SET_CSN_HIGH( )                        spi_set_nss_high( )
  2. #define CC1101_SET_CSN_LOW( )                        spi_set_nss_low( )

  3. #define CC1101_GET_GDO0_STATUS( )                (( GDO0_GetValue()) == 0x00 ) ? 0 : 1        //GDO0状态
  4. #define CC1101_GET_GDO2_STATUS( )                (( GDO2_GetValue()) == 0x00 ) ? 0 : 1        //GDO2状态

至此,我们基本上没去了解关于寄存器的任何知识,就完成了移植。

最后奉上main.c的完整内容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drv_periph/inc/drv_CC1101.h"
#include"drv_mcu/inc/drv_button.h"
#include"drv_mcu/inc/drv_delay.h"
#include"drv_mcu/inc/drv_spi.h"
#include"drv_mcu/inc/drv_uart.h"
#include"drv_mcu/inc/drv_led.h"
#include"string.h"

#define        __CC1101_TX_TEST__
/*
                         Main application
*/
const char *g_Text = "Hello I'm PIC18F16Q41";
uint8_t g_TxMode = 0, g_UartRxFlag = 0;
uint8_t g_UartRxBuffer[ 100 ] = { 0 };
uint8_t g_RF24L01RxBuffer[ 32 ] = { 0 };
/** 发送模式定义 */
enum
{
        TX_MODE_1 = 0,                //发送模式1,发送固定的字符串
        TX_MODE_2                        //发送模式2,发送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i = 0;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printf("Hello\n");
            //CC1101初始化
        CC1101_Init( );
        for( i = 0; i < 6; i++ )
        {
                led_red_flashing(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delay_ms( 500 );
        }

#ifdef        __CC1101_TX_TEST__

        //按键初始化
        drv_button_init( );

        while( 1 )
        {
                //模式切换
                //Demo程序默认为发送模式1,即发送固定字符串“Hello I'm PIC18F16Q41"”,可以通过按键切换到发送模式2,即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按键的作用就是切换发送模式1 2
                //如果在程序移植过程中不需要两种发送模式,删除下面 if 语句程序块和按键初始化程序即可
                if( BUTOTN_PRESS_DOWN == drv_button_check( ))
                {
                        g_TxMode = 1 - g_TxMode;                //模式会在 TX_MODE_1( 0 ),TX_MODE_2( 1 )之间切换

                        //状态显示清零
                        led_green_off( );
                        led_red_off( );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for( i = 0; i < 6; i++ )
                                {
                                        led_red_flashing( );        //固定发送模式,红灯闪烁3次
                                        drv_delay_ms( 500 );
                                }
                        }
                        else
                        {
                                for( i = 0; i < 2; i++ )
                                {
                                        led_red_flashing( );        //串口发送模式,绿灯闪烁3次
                                        drv_delay_ms( 500 );
                                }
                        }
                }

                //如果在程序移植过程中不需要两种发送模式,删除上面 if 语句程序块和按键初始化程序即可
                //模式切换

                //发送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CC1101_Tx_Packet( (uint8_t *)g_Text, strlen(g_Text) , ADDRESS_CHECK );                //模式1发送固定字符,1S一包
                        drv_delay_ms( 1000 );
                        led_red_flashing( );
                }
                else
                {
                        //查询串口数据
                        i = drv_uart_rx_bytes( g_UartRxBuffer );

                        if( 0 != i )
                        {
                                CC1101_Tx_Packet( g_UartRxBuffer, i , ADDRESS_CHECK );
                                led_red_flashing( );
                        }
                }
        }
#else
/*
接收
*/
    while (1)
    {
//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printf("Hello World \n");

        CC1101_Clear_RxBuffer( );
                CC1101_Set_Mode( RX_MODE );

                i = CC1101_Rx_Packet( g_RF24L01RxBuffer );                //接收字节
                if( 0 != i )
                {
                        led_red_flashing( );
                        drv_uart_tx_bytes( g_RF24L01RxBuffer, i );        //输出接收到的字节
            printf("\n");
                }
    }
#endif
}
/**
End of File
*/

楼主:
最后请注意我设置上拉电阻使能的两个输入管脚,如果你的单片机不支持内部上拉电阻,需要外置一个,不然嘿嘿,你就找不到问题出哪儿了,就是收发不成功。。。

网友A:
内部的上拉电阻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上拉电阻还是很有用的

是的,并非所有的单片机都具备内部上拉,不然关键时候真的会掉链子。

网友B:
传一个视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一个视频看看呢

出差去了,在徐州,突发疫情,被困在这了,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回去。视频是看测试通信距离的视频,还是看软件编写过程的视频

网友:
有相关的视频教程吗

网友C:
测试过吗?最远距离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吗?最远距离是多少

天线匹配良好的话,100米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匹配良好的话,100米还是有的

我跑了一条街,400米外测试,信号完好,收发正常。更远没去测。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E:
准备弄一个通过蓝牙收发,

网友F:
很详细的开发资料66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差去了,在徐州,突发疫情,被困在这了,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回去。视频是看测试通信距离的视频,还是看软 ...

是遥控小车跑起来的视频,软件编写视频那要很长世间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跑了一条街,400米外测试,信号完好,收发正常。更远没去测。

这么远的距离

楼主:
无障碍应该可以直接800米到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遥控小车跑起来的视频,软件编写视频那要很长世间吧

关注我的抖音,抖音发了视频,抖音号:

网友H:
距离这么远啊,请问用了多大增益的天线?

网友I:
复杂了复杂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出差去了,在徐州,突发疫情,被困在这了,估计要一个月才能回去。视频是看测试通信距离的视频,还是看软 ...

我大徐州也有疫情了,楼主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 看 测试 通信距离 的视频 哟 。

最好 附带 发射源 与 被控设备 的地图标注。

是的,实测距离410米信号正常。更远没有跑。

网友L:
楼主选用的PIC18F16Q41是最新Microchip系列, MCC模块很方便工程师缩短开发时间。样品或者技术支持可以找我。

Microchip全线一级代理--晏阳科技(Promaster)
曾先生 18924673269 (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选用的PIC18F16Q41是最新Microchip系列, MCC模块很方便工程师缩短开发时间。样品或者技术支持可以找我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M:
666,CC1101的初始化代码可以分享出来吗,学习一下

网友L:
PIC18F16Q41样品和技术支持可以找我 !
                                                                                                    Microchip全线一级代理商--晏阳科技(Promaster )  曾先生1892463269(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666,CC1101的初始化代码可以分享出来吗,学习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396-1-1.html
这个贴是用另外一个单片机移植的,但是那个CC1101的文件都是一样的,下载了按照我这个贴说的移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