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LC矩阵变压器的termination loss如何理解?

楼主(2021-11-19):
读fu dianbo和huang daocheng的**一直没搞懂的问题,是指的副边绕组绕铁心一圈后引出来和同步整流的开关管之间连接的哪一部分的损耗吗,有好兄弟能来个清晰点的图说说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端接损耗(termination loss)吗,实在感谢!

网友A:
termination loss between the AC
points of the transformer and the filter inductor and SRs

https://sci-hub.st/10.1109/JESTPE.2019.2952878

网友A:
上面的话已经很清楚了

连接处不是理想的,有直流和交流损耗

如果变压器只有一个,副边的电流会比较大,优化这个连接处估计比较困难,所以采用多个变压器并联,这样每一个变压器连接处的损耗就容易优化了

多谢指教,对英语仅限知道26个字母,用翻译软件翻译的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