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楼主(2021-11-19):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网友A:
是做到哪步了?还是从头开始啊?

网友B:
位置环?反馈环吗?

网友C:
你需要做好位置检测啊,然后反馈给系统

网友A:
请问什么是位置环

网友B:
反馈线 有信号吗

网友D:
说的是负反馈系统吗

网友E:
应该就是一个闭环系统

网友F:
是说闭环控制吗

网友G:
位置环控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算**不会很麻烦

网友I:
有精度的预算吗

网友J:
还没有开始立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