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复位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21-11-19):
88F4051A,5V供电,采用外部复位电路和外部4M晶振(外部复位采用22K串1uF的电容,5V电源上还并了104p和220uF的滤波电容),在通电情况下,单片机正常,关电源再开电源,单片机死机,测外部振荡,不起振。最后把5V上的电容去掉,结果一样。
后改用内部振荡后,反复开关电源都正常,请问中颖单片机外部复位,为什么不稳定呀?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掉电后单片机没有可靠复位,电源降低到单片机允许范围以下但复位脚电压还没达到复位电压,然后电源又恢复了,mcu死机。

网友B:
对啊,打开低电压复位功能,你看门狗也没有用吧?

网友C:
低电压复位打开,也没用。

网友D:
看门狗打开,也没用,因为晶振没起振,程序没跑起来。

网友E:
这和复位没有关系吧,估计和振荡器的编程选项有关,也和晶振电路有关,是否晶体质量不好?

楼主:
要延长复位时间才能解决,改大上拉电阻或加大下拉电容。

网友F:
跟复位有关,复位脚短一下地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G: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22K电阻小了     换大一点看看    或加大1UF电容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H:
把220UF电容换小一点    换个47UF的    复位电路用220K电阻

楼主:
嗯,解决了,多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把220UF电容换小一点    换个47UF的    复位电路用220K电阻

这么的大么?

网友J:
复位后,单片机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各个IO口也是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K(2022-10-01):
复位不稳定?那不可能呀,是不是你的复位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L:
你把22K电阻去掉应该就行吧

网友M:
这没遇到过,但是正常电容也不要选择这么大的

网友N:
一般情况是0.1UF就行了,没必要弄这么大的电容呀

网友O:
1微法电容可能是有点大吧

网友P:
应该复位可以的啊,你断电要可靠,快速掉电才行

网友Q:
属实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查一下自己电路设计这块

网友R:
外部复位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你看看官方的电路呗,参考一下

网友S:
你可以问问中颖的技术支持,看看咋搞比较好

网友T: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外部复位不稳,而是你选择的元件参数可能有问题,正常复位电容都是0.1的,因为越大复位时间越长,就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U:
电容搞小点

网友V:
延迟下复位时间试试

网友W:
延长下复位时间试试

网友X(2024-04-03):
你这个电容值有点大行,上下电复位时间要满足芯片数据手册要求。

网友Y:
可能是由于外部复位电路或外部振荡电路的设计或组件选择不当导致的。

网友Z:
检查电路板布局和布线有没有潜在的干扰或噪声源。

网友AA:
使用示波器等测试工具来观察复位信号和振荡信号的波形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