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会灌到VCC3.3那边?

楼主(2021-11-19):
如果CTRL输出低,并且VCC-A的大于3.3V时

网友A:
那就相当于三级管EC反接..

网友B:
如果VCC3.3高电平,CTRL低电平就导通

网友C:
我认为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D:
三极管可以导通,会有电流。

网友E:
当然会,不考虑饱和压降的话相当于双向短路

网友F:
会有电流的,三极管CE反接还是可以当三极管用,只是放大倍数较小。

网友G:
三极管会变成一个稳压管。。只有当电压超过反向耐压值的时候才会发生雪崩击穿。

网友H:
只有反向电压足够高才会发生楼上所说的那种情况,在此电压以下,只会有轻微的漏电流。

网友I:
应该不会,三极管内部应该能看做一个二极管反向是不导通,当反向电压大于一定值三极管就会烧坏。

网友J:
烧毁晶体管需要二次击穿,并非反向电压过限就会

网友K:
测量反向耐压时,采取限流措施防止二次击穿,晶体管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L:
这个要看电压具体是多少,单纯地说通还是不通没意义。没有具体参数说的就是废话

网友M:
这个就需要考虑该三极管的特性的了

网友N:
晶体管的设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网友I:
没试过,仿真试试。

网友O:
应该不会,结构决定。

网友J:
当然会。
三极管的C和E有一点对称性的。

网友D:
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仔细想想是可以通交流放大的,那就是说是可以逆向的。只要满足发射极和基极的电压差,CE就是导通的。

网友P:
这么高深的问题,我竟然没想到过。

网友A:
明显三极管导通

网友J:
不管CTRL端是高还是低,pnp管子的B-E结一直处于正向导通,VCC如果高于3.3V,CTRL端为高时且VCC足够高时,CPU会烧毁

网友C:
会的,你就当交流吧。

网友Q:
模拟电路学的不好啊

网友K:
我觉得有可能会的

网友R:
我也是长知识了

网友B:
个人认为会倒灌的

网友S:
如果不很大的话就不会的

网友T:
根据电压等级来定

网友U:
需要根据管子的参数来定

网友V:
看看会不会把三极管打崩

网友W:
可以把参数输入进去仿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