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生成的HEX莫名其妙的跑到从0xF00开始

楼主(2021-11-19):
生成的HEX莫名其妙的跑到从0xF00开始

楼主:
就是PIC18F46K40 const用法,做boot是发现,只要用Const修饰,生成的HEX莫名其妙的跑到从0xF00开始,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hex怎么存放地址, 是编译器根据你的代码,变量进行综合考量后决定的.

网友B:
如果你做bootloader功能的话, 你需要看一下XC8编译器手册, 关于限定ROM地址的章节

网友C:
可以指定boot, APP存放到你指定的ROM范围.

网友D:
另外,你还需要了解一下关于offset的设置.

网友E:
欢迎再分享,看具体怎么回事

网友F:
是不是存储器的通用寄存器的地址位于0xF00处

网友G:
是不是设置了offset偏移了。

网友H:
目测是操作问题,只是没意识到哪一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