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上电STM32G030偶尔出现不启动的情况

楼主(2021-11-20):
上图是MCU的电源和复位电路,板是以3.3V电源直接供电的。
偶尔上电STM32G030出现不启动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短接复位和GND,MCU也不跑,非得重新上电才可以。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电源电路问题?还是复位电路问题?程序有问题?

网友A:
我跟你遇到类似的问题,烧写程序10次,成功不到5次! 仿真时候指针不能进到MAIN,鼓捣了半天,发现硬件问题,电路跟楼主的一样。 单片机供电使用的LC电路,后面的电容容量太大,造成启动困难,才导致的这个现象。把电感换成0R电阻,或者减小后面的电容容量,就解决了。不知道跟楼主解决的方式是否一致。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遇到类似的问题,烧写程序10次,成功不到5次! 仿真时候指针不能进到MAIN,鼓捣了半天,发现硬件问题 ...

谢谢@风云ljh 提供的这个思路,我验证一下看看。我之前一直在怀疑芯片是进了从RAM启动模式。

网友B:
路人甲很乐意再帮你顶上去

网友C:
感觉G0容易拉死,调试时候测温芯片加了106电容,一开电源使能也是死机,去掉大电容就好了,105还会偶尔死机,104就不会死机

网友D:
没有使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E:
这个成功的概率很低了已经

网友F:
这个概率已经不是偶尔了

网友G:
电容如何选用呢

网友H:
也就是供电电路有问题了是吧

网友I:
G0的电源是MCU_3.3?你把复位电路的V3.3改成图中MCU_3.3试试。

网友J:
L1如果是磁珠,没问题。楼上说的MCU_3.3和V3.3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网友K:
楼主问题咋样了,不会是G0的一个bug吧,打算用G0的单片机

网友L(2021-12-23):
我用的是G070, 暂时没遇到过呢。。。但是我在SWCLK上加了一个下拉10K到地。其余供电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