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 SPI+DMA 读25Q16

楼主(2021-11-20):
/**
* @brief 通过DMA的方式从Flash中读取数据
*
* @param addr  //Flash的绝对地址
* @param buf   //接收数据缓存
* @param len   //读取字节总数
*/
void ReadFlashDataByDMA(u32 addr, u8 buf[], u32 len)
{
    //如果长度为 0 需要直接退出,否则在等DMA完成时会卡住
     if(len == 0)
    {
      return;
    }

    SPI_CS_LOW();

    //发送读快速读命令 0x03,0x0B 是快速读指令 需要在发送地址之后多发一个0xFF
    spiTranAndReceiveData(0x03);

    //发送地址
    spiTranAndReceiveData((uint8)(addr>>16));
    spiTranAndReceiveData((uint8)(addr>>8));
    spiTranAndReceiveData((uint8)addr);

    //发送0xB指令需要加上下面的命令
    //spiTranAndReceiveData(0xFF);

    //关闭DMA
    LL_DMA_DisableChannel(DMA1, LL_DMA_CHANNEL_4);

    //设置内存大小
    LL_DMA_SetDataLength(DMA1, LL_DMA_CHANNEL_4, len);

    //设置DMA的内存地址
    LL_DMA_SetMemoryAddress(DMA1, LL_DMA_CHANNEL_4,(uint32_t)buf);

    //设置DMA外设地址
    LL_DMA_SetPeriphAddress(DMA1, LL_DMA_CHANNEL_4,(uint32_t)(&SPI2->DR));

     //清除通道完成标志
    LL_DMA_ClearFlag_TC4(DMA1);

    //使能DMA通道
    LL_DMA_EnableChannel(DMA1, LL_DMA_CHANNEL_4);

    //关闭SPI
    LL_SPI_Disable(SPI2);

    //修改SPI为只读模式,需要在失能SPI前提下修改,不然修改完后SCLK立刻有输出
    LL_SPI_SetTransferDirection(SPI2,LL_SPI_SIMPLEX_RX);

    //再次清除RXNE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操作在接收缓冲区头部多出一些字节
    while(0 != LL_SPI_IsActiveFlag_RXNE(SPI2))
    {
        LL_SPI_ReceiveData8(SPI2);
    }

    //使能DMA RX
    SPI2->CR2 |= SPI_CR2_RXDMAEN;

    //使能SPI
    SPI2->CR1 |= SPI_CR1_SPE;

    //等待读完成
    while(0 == LL_DMA_IsActiveFlag_TC4(DMA1));

    //关闭SPI的DMA读
    LL_SPI_DisableDMAReq_RX(SPI2);

    //改回全双工
    LL_SPI_SetTransferDirection(SPI2,LL_SPI_FULL_DUPLEX);

    //关闭DMA通道
    LL_DMA_DisableChannel(DMA1, LL_DMA_CHANNEL_4);

    //清除DMA完成标志
    LL_DMA_ClearFlag_TC4(DMA1);

    //置cs高不选中
    SPI_CS_HIGH();
}

关键的操作在于失能SPI之后把 SPI 改成只读模式。
因为最近在学习单片机播语音,需要快速读Flash的内容,所以就研究了DMA读,关于写还没有学习到。毕竟不要求大量写数据。粗略测试 24M 读 256 Bytes 需要 106.6uS 左右,发送地址/指令、配置等耗费了大约 20uS 的时间。

网友A:
这个是几线制的啊

网友B:
如果不这样会导致接收死机是吗

网友C:
不可以延时吗

网友D:
需要立刻把 SPI 改成只读模式吗

网友E:
这个微秒的时间是怎么得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几线制的啊

4线,因为要发指令,MOSI是不能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这样会导致接收死机是吗

你指的“这样”是哪样呢?

楼主:
这么操作就是为了快,加延时不就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立刻把 SPI 改成只读模式吗

是的需要改成只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微秒的时间是怎么得到的呢

256/20M 等于106.66uS 示波器的测试结果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