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IC干扰问题

楼主(2021-11-20):
用金属(镊子钳子之类)去碰IC负极或者一些焊盘,IC容易受到干扰,输出脚从信号上来看会低下去(例如触发按键)。而手去摸住IC负极,再用金属去碰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求大神讲解感谢不尽

IC涂上助焊剂,用热风枪重新吹一下试试
将电路的负极进行接地处理试试看。

网友A:
带静电手环是最好的选择。用金属(镊子钳子之类)去碰IC负极或者一些焊盘很容易造成静电击穿IC。

网友B:
是静电问题!
主要是系统“地”面积相对过小。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IC芯片?电路板有外壳没?你用镊子等金属物品去触碰芯片的负极又是为了什么?是想验证什么吗?

网友E:
除良好铺地外,在IC供电正极对地接上1只104电容,可能会好些

104分不到每个IC的电源脚,如果不能就近,就围绕IC,从电源开始触发到IC的PCB,凡是有分支的和较细的两端,都放个104,直到你的问题解决,估计3-4个就可以拦截你的干扰。 电源建议直接上33~47+104。

网友F:
问题是,你为啥要这么做?芯片的工作环境会有人拿着镊子在板子上戳来戳去吗?

网友G:
天线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