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XCOM2.6和SecureCRT 8.3串口助手中文乱码

楼主(2021-11-20):
使用串口助手乱码XCOM2.6和SecureCRT 8.3,网络常见解决方法都试过如修改地区区域语言,修改注册表都不能解决,请坛友帮忙看下,不想重装系统,太多软件了。

楼主:
神奇的现象是 XCOM 乱码 切换下16进制 再切换回去 显示正常但是新收到的还是乱码。。。。

楼主:
  而且打开XCOM 框选处过一会儿就会乱码。。。

楼主:
  另外一个串口助手SSCOM打开很多中文都是乱码

网友A:
串口助手软件里面勾上DTR试试

网友B:
这是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C:
电脑问题,不想装系统的话,弄个虚拟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