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弱电流测量,切换增益

楼主(2021-11-20):
(无正文)

网友A:
我这边成熟的电路用的是对数放大器,不切换电阻量程是0-10000pA,切换电阻还有一档是10000pA-5uA。具体分辨率没测,产品上用分辨率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in最小量程是Ib的50倍于误差2%,输出电压最小量程是Vos的50倍于误差2%,最大输出电压量程是电源电压减掉共 ...

这个说法是最靠谱的。有理有据。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n最小量程是Ib的50倍于误差2%,输出电压最小量程是Vos的50倍于误差2%,最大输出电压量程是电源电压减掉共 ...

谢谢指教
有几个疑惑,麻烦帮解释一下:
1、“Iin最小量程是Ib的50倍于误差2%,输出电压最小量程是Vos的50倍于误差2%”如果不考虑麻烦,可以对电路进行标定,或者动态采集输出零点,进行消除修正这个误差吧?
2、“最大输出电压量程是电源电压减掉共模电压”,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如果运放是轨到轨,一般认为是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电源电压, 但这句话里为什么说还要减去共模电压呢?对这个共模电压我没有理解很清楚
3、“VCO笵围很大时Vcc=30V” 这里的VCO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和2是运放的指标规格,你要选择适合的运放,没法由外部改变。
VCO是压控振荡器,我举例一个信号发生器, ...

谢谢

“最大输出电压量程是电源电压减掉共模电压” 这句话 仅适用于 仪表放大器或者差分放大器吧。

常规电压放大器, 只有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和输出最大摆幅 指标。 最大输出电压量程 就是 输出最大摆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