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VCC彻底掉电,RTC计时还走吗

楼主(2021-11-20):
单片机 AUXVCC3脚锂电供电,在单片机VCC彻底掉电,RTC计时还走吗?

网友A:
数据手册和技术手册通篇只讲过进入LPM3.5模式,能保持RTC计时。

网友B:
如果不配置任何工作模式,就是直接断电,AUXVCC3脚锂电供电,还会继续计时吗?

网友C:
手册讲的不清楚,不像别的单片机手册关于RTC的

网友D:
这款单片机的RTC寄存器分为2类:一类控制型的,一类时间信息型的。

网友E:
设置下一次选择的供电电源:AUX0OK=1;AUX1OK=1;AUX2OK=0;AUX2PRIO=0;

网友F:
在程序中当检测到切换到AUXVCC1时,保存当前工作进入LPM3.5模式,直到VCC电源恢复。检测VCC是否恢复使用端口1或者2的中断功能检测。

网友G: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用备用电源的话,那这几个脚改怎么连接我说硬件上

网友H:
毕竟如果不用还要加上4.7uF的电容很难受

网友I:
VREF要求去耦贴近IO,这样基本就不可能了。。

网友J:
设置下一次选择的供电电源

网友K: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设计了,单片机的不是还有备用电源的么?

网友L:
当检测到切换到AUXVCC1时,保存当前工作进入LPM3.5模式,直到VCC电源恢复

网友M:
这个取决于RTC的供电电压

网友N:
可以的,内部有个自动切换开关!

网友H:
实际测试一下,比空谈强

网友E:
通讯延时也有影响

网友O:
当然走了 因为锂电池还在给供电呢

网友O:
锂电池没电了就不走了

网友P:
除非Vbat还有电

网友Q:
应该是可以继续计时的

网友R:
有锂电池呢 可以的

网友S:
只要电池的电压电量够就可以

网友T:
实际测试一下啊

网友U:
那一瞬间是不是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