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

楼主(2021-11-20):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路?

网友A:
这个渐变效果,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B:
你搜一下呼吸灯的例子就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C:
实质上是调整占空比。

楼主:
不过调整曲线是对数的,这是根据人眼感觉模型设计的。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DALI的调光曲线

网友E:
呼吸灯的做法是个例子

网友F:
呼吸灯,就是产品完事之后,
作为整体感观加分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