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501T和PIC12F150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20):
PIC12F1501T和PIC12F1501有什么区别

楼主:
带T的资料从那里查找?

网友A:
看PIC12F1501手册是一样的,后面的T是包装的样式是卷带的,看下图

网友B: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615C.pdf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40001615b_cn.pdf
下面是中文的

楼主:
谢谢,有图有真相!

网友C:
包装不同吧

网友D:
里面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方便贴片机操作。

网友E:
楼上的截图, 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两个是同一颗料,只是封装不一样,带T的是卷带包装,数据手册是一样的,完全同一颗料

网友:
T的意思是Taping Package,翻译就是编带包装,常规购买时的料是散装,如果你是要上机贴装的话就要选择这种编带的包装,有时也会有以P为结尾的,是托盘包装,都是为了方便贴装,就像你给女朋友买礼物,需要个好的外包装一样

网友F:
两个一样,我有这个1501的货

网友G:
T代表卷带盘装,不带T就是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