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解决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楼主(2021-11-20):
如何解决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网友A:
将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B:
嗯,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C:
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吗?

网友D:
有些单片机可预置开机IO口状态为高阻输入或开漏输出,即不存在上述现象。

网友E:
也可在驱动引脚与地之间加1个较小的电阻(比如1K),完成上电后再将端口置为推挽输入

网友F:
如果存在多个这类输出,最好还是换成低电平驱动,加1个驱动时就增加5mA的电流,太不低碳了

网友C:
加个 延时呢?也可以考虑

网友G:
我是说控制加个延时电路也行吧!

网友A:
51 的准双向口, 由于上电是高电平状态, 如果是高电平驱动就会引起上电误动作. 可以改低电平动作有效来避免.

网友H:
现在大都单片机的上电状态都成了高阻输入了, 不易引起上电误动作.

网友I:
系统是让继电器的总电源延时投入,防止上电初期逻辑混乱造成灾难后果

网友J:
这是你硬件电路的设计问题了,现在的单片机IO口一般上电默认为高阻态或者输入

网友G:
如果你的继电器驱动电路的输入端阻抗高且驱动能力强,则上电瞬间必然会动作一下,在IO口上加上下拉电阻,或者改为低电平驱动都可以避免上电继电器跳一下。

网友K:
加个滤波电容也可以

网友L: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太笼统的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M:
加个下拉电阻不行么

网友N:
换一种接法

网友O:
想看看你的电路 我的电路就么有误动作的问题

网友C:
怎么会有误动作呢

网友E: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P:
难道要换继电器吗

网友Q:
想看看你的电路

网友R:
是不是可以加上拉电阻

网友S:
改变一下连接方式

网友T:
如何进行预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