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楼主(2021-11-20):
如何用STM32F302做位置环控制?

网友A:
说说你的位置环是什么,描述清楚。

网友B:
控制设备位置?什么电机?

网友C:
接收选择asc码,是不是选的16进制

楼主:
用脉冲信号给出电机停止位置。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就看你用什么传感器检测位置了。

网友E:
系统搭建了吗

网友F:
用负反馈系统

网友G:
跟哪种传感器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