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为什么不能直接printf

楼主(2021-11-20):
Curiosity Nano为什么不能直接printf

楼主:
安装软件然后按着大家的教程试了一下单片机。看到帖子中有人使用定时器中断控制灯的亮灭,我试了一下正常的。然后看到他们printf打印,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串口打印

网友A:
要用虚拟串口去打印?

楼主:
嗯,能不能直接用串口打印?

网友B:
是不是直接串口打印要专门的配置一下?

网友C: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 外部引脚重定位之初体验(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024-1-1.html?fromuser=guojunhope

网友C: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 外部引脚重定位之初体验(二)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144-1-1.html?fromuser=guojunhope

网友C:
这是Microchip为了吸引大家发现该系列的新功能而专门设计的,就是让你不能直接printf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XC8 compiler的手册,里面关于printf的说明.

网友E:
你可以直接调用printf函数, 但是要先配置一下串口的输出才行..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F:
什么是串口打印和虚拟串口打印?

网友G:
你是没有重定向到你要的串口吧

网友H:
这个你要用printf打印,一般可以在putc哪里重定向一下到你要的输出位置,比如重定向到串口输出,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具体怎么弄

网友I:
配置好了可以用来做串口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