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准与无关IO口有关

楼主(2021-11-20):
STM32F103 AD 在写完flash后变得不准与无关IO口有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void Init_Dev(void)

{

   //Rtc_Init();

   Init_key();

   Init_Set();

   InitLight();

   InitAUX();

   InitFan();

   InitDefrost();

   InitComp();

   BuzzInit();

   GN1621_Dev_Init();

   DS1302_IO_Init();

   Ds1302_Init();

   InitDoor();

   uart_init2(9600);

   uart_init1(9600);

   HotKey_Dispy_Init();

   uart_init3(9600);

   Adc_Init();

   SwitchInit();

   CodeText();

   TIM3_Mode_Config();

   InitAlarm();

}

楼主:
TIM3_Mode_Config();代码

//配置成PWM输出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2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2的外设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关掉JTAD调式 PA15作为普通IO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由于PA6是复用的所以要设置一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配置PA16 PWM输出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TIM3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2的时间基数单位设置(如计数终止值:999,从0开始 ;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if INSIDE_RC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 - 1); //时钟预分频数,时钟频率=64MHZ/(时钟预分频+1) 之后是8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2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10KHZ

  #els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9 - 1); //时钟预分频数,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之后是8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8KHZ

  #endi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3的外设的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这个暂时不知道,stm32固件库里没有搜到。应该是定时器输出声明使能的意思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2重载寄存器ARR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Cmd(TIM3, ENABLE);//使能TIM2

}

楼主:
InitAlarm();
代码

void InitAlar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关掉JTAD调式 PA15作为普通IO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

楼主:
把void InitAlarm(void)函数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不用就正常了

网友A:
或者吧void InitAlarm(void)和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的顺序调一下也行

楼主:
难道AD值和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有关吗

网友B:
与flash读写有关

网友C:
开机不写flashAD值又正常的一些flash就不正常了

楼主:
但是按上面改一改写又没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到达时与写flash有关还是与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有关

网友D:
是不是误写入哪里了

网友E:
恢复出厂时设置再试试看

网友F: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G:
禁止他的使能

网友H:
会不会是本片的flash有问题啊

网友I:
无意中关联到io口了

网友J:
是不是不小心复用啊

网友K:
正常不会这样,应该是哪里有问题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