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谁做过PIC单片机的rt-thread移植吗?

楼主(2021-11-20):
如题,最近在学习RT-THREAD,有一种给PIC单片机加个操作系统的冲动,不知有没有先行者。

网友A:
30  33   32  是可以的,16  18还是算了吧

楼主:
pic16/18不支持堆栈直接操作,

网友B:
所以只有非常少的几个操作系统

网友C:
或者说伪操作系统选择

网友D:
或者说非剥夺式操作系统。

网友C:
ucos系列的都不行。

网友A:
最早RTT有PIC32移植,后来应该是没有跟了

网友E:
为啥非要用rtthread?
freertos不是很好?几乎每家IC厂商都无缝支持。 harmony3,keil mdk,stm32cubemx 都无缝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啥非要用rtthread?
freertos不是很好?几乎每家IC厂商都无缝支持。 harmony3,keil mdk,stm32cubemx 都 ...

freertos支持pic?

网友G: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E:
freertos当然支持PIC,支持PIC18,PIC24.

网友E:
mplabX安装了harmony3,在harmony3框架目录 Harmony3\CMSIS-FreeRTOS\Demo,下面会有一大堆移植好的demo,
不光包括PIC,还包括其他各个厂家,应有尽有。

当然也可以直接到freertos网站上下,
freertos是目前最通用,支持最广泛的RTOS。

网友E:
当然,如果是harmony3框架支持的MCU,可以直接图形化添加freertos

网友E:
keil也直接支持freertos,直接在运行时环境里面勾选就可以了。
stm32cubeMX 也可以直接勾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