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芯片死机

楼主(2021-11-20):
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用了STM8L051F3 tssop20的芯片,主要用其RTC唤醒和低功耗,以及外部中断唤醒,经常死机或者复位

楼主:
即使开了窗口看门狗也会复位,测试了好几只都是一个样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低功耗和RTC到底该怎么用才稳定

楼主:
程序调试好了,功能一切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  就死机了

网友B:
死机?
请再次确认 时钟线是否完全配置?

网友C:
是否有jtag IO口的操作?

网友D:
换一片芯片能好使吗

网友E:
程序简化一下试试

网友F:
看着像是你软件问题面大

网友G:
换芯片也是吗

网友H:
先判定在什么时候死机的

网友I:
这两种情况都有吗

网友J:
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两种情况 这个需要搞明白啊

网友K:
可能是晶振问题,不良的晶振在低温度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用热风枪吹一下又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