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汇编程序

楼主(2021-11-20):
中颖8位单片机C语言中如何嵌入汇编程序

网友A:
和其他的51单片机一样

网友A:
百度搜到的介绍
http://bbs.**/BLOG_ARTICLE_1721.HTM
http://www.mcufan.com/article/c2asm2c.html

网友B:
还要看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
什么讲究

网友C:
如果是KEIL, 不推荐嵌入汇编

网友D:
嗯,往往因为干扰了编译器的优化而导致代码的整体效率反而会低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E:
不推荐汇编,现在用c多点,对以后发展要好些

网友F:
看看,像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和编译器有很大关系。

楼主:
还有什么提示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编译器的选择也挺重要的。。

网友G:
主要看看编译器是否支持了,如果编译器不支持,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