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驱动芯片驱动能力如何理解?

楼主(2021-11-20):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数据手册中电器参数中的output

每一路

楼主(点评):
原来如此,是我理解错了,谢谢指教。

网友B:
特征
• 高峰值输出电流:4.5A(典型值)
• 宽输入电源电压工作范围:
- 4.5V 至 18V
• 高容性负载驱动能力:
- 1800 pF 在 12 ns
• 短延迟时间:40 ns(典型值)
• 匹配的上升/下降时间
• 低电源电流:
- 使用逻辑“1”输入 – 1.0 mA(最大值)
- 使用逻辑“0”输入 – 150 μA(最大值)
• 低输出阻抗:2.5Ω(典型值)
• 闩锁保护:可承受 1.5A 反向电流
当前的
• 逻辑输入将承受最大的负摆幅
5V
• 引脚与 TC4423/TC4424/TC4425 兼容
和 TC4426A/TC4427A/TC4428A 器件
• 节省空间的 8 引脚 1.5 亿体 SOIC 和 8 引脚
6x5 DFN 封装
应用
• 开关电源
• 脉冲变压器驱动
• 线路驱动器
• 小型直流电机的直接驱动
一般说明
TC4423A/TC4424A/TC4425A 器件是一个系列
双输出 3A 缓冲器/MOSFET 驱动器。这些
设备是早期 TC4423/ 的改进版本
TC4424/TC4425 双输出 3A 驱动器系列。这个
改进版具有更高的峰值输出电流
驱动能力,较低的直通电流,匹配
上升/下降时间和传播延迟时间。这
TC4423A/TC4424A/TC4425A 器件引脚兼容
与现有的 TC4423/TC4424/TC4425
家庭。添加了 8 引脚 SOIC 封装选项
给家人。 8 引脚 DFN 封装选项提供
增加驱动的功率耗散能力
较重的容性或电阻性负载。
TC4423A/TC4424A/TC4425A MOSFET 驱动器
可轻松充放电 1800 pF 栅极
电容在 20 ns 以下,提供足够低的
导通和关断状态下的阻抗,以确保
MOSFET 的预期状态不会受到影响,即使是
大瞬变。
TC4423A/TC4424A/TC4425A 输入可能是
直接从 TTL 或 CMOS(2.4V 至 18V)驱动。
此外,300 mV 的内置迟滞提供
抗扰度并允许设备从
缓慢上升或下降的波形。
TC4423A/TC4424A/TC4425A双输出3A
MOSFET 驱动器系列提供 -40oC 至 +125oC
额定温度,使其在任何范围内都很有用
温度范围应用

3.1 输入 A 和 B
输入 A 和 B 是 TTL/CMOS 兼容输入,
分别控制输出 A 和 B。 这些输入
高低之间有 300 mV 的滞后
输入电平,允许它们从缓慢上升中被驱动
和下降信号,并提供抗噪能力。
3.2 输出 A 和 B
输出 A 和 B 是 CMOS 推挽输出,它们是
能够提供和吸收 3A 电流峰值
(VDD = 18V)。 低输出阻抗确保
外部 MOSFET 的栅极将保持在预期
即使在大瞬态期间也保持状态。 这些输出也
具有 1.5A 的反向电流闩锁额定值。
3.3 电源输入(VDD)
VDD 是 MOSFET 驱动器的偏置电源输入,并且
电压范围为 4.5V 至 18V。 这个输入必须是
使用本地陶瓷电容器去耦接地。
该旁路电容器提供局部低阻抗
峰值电流的路径

楼主(点评):
收到了,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C:
每一路输出的能力。
驱动IC一般接的是MOSFET,大功率的输入电容大,需要大的驱动电流,但是静态电流却很小(电容充满电后基本没有电流了)。
常碰到有人认为MOSFET是电压驱动器件,驱动不需要电流。

楼主(点评):
收到,我原来理解错了,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坛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