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行ADC转换,就是不成功

楼主(2021-11-20):
使用stm324F149
想进行ADC转换,就是不成功。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函数名称: ADC12_Init(void)
功    能: ADC12 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ADC12_Init(void)
{
P6SEL |= 0x01;   // 选择P6.0作为 ADC
P6DIR &= ~BIT0;  // 设置P6.0为输入

ADC12CTL0 &= ~ENC;                                        // 配置ADC寄存器 必须将ENC清零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
                                                                            // 采样保持时间为 256 * ADC12CLK
                                                                            // 多次采样转换
ADC12CTL0 |= REFON + REF2_5V;                    // 打开参考电压发生器
                                                                            // 使用2.5V参考电压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ADC12SC 启动 - SHSx = 00
                                                                            // 脉冲采样模式 SHP = 1
                                                                            // ADC12DIV = 000  /1
                                                                            // ADC12SSLx = 00 内部时钟
                                                                            // CONSEQx = 10 单通道多次转换
ADC12MCTL0 |= SREF_1;                                   // SREF0 = 001 - VR+ = VREF+/VR-=AVss
                                                                            // INCH = 0000 - A0
ADC12CTL0 |= ENC;                                           // 使能ADC12
}
/****************************************************************************************
函数名称: ADC12_Convert(void)
功    能: ADC12 启动函数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说明    :
****************************************************************************************/
unsigned int ADC12_Conver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long int adc_temp;

for ( 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DC12CTL0 |=  ADC12SC;      // ADC12SC 启动模式
  while ((ADC12IFG & BIT0) == 0);    // 等待ADC 完成
  temp = ADC12MEM0;
  adc_temp += temp;
    }
adc_temp >>= 4;      // 求平均值
temp=adc_temp;

return temp;
}

网友A:
发送的值固定,不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就佩服**玩寄存器操作的

网友C:
转换后把ADC中断标志清零

网友D:
是休眠后ADC中断没有触发吗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硬件问题?

网友F:
ADC转换的寄存器有问题吗

网友G:
IO是否进行了初始化呢?

网友H:
例程和你的板子是匹配的?

网友C:
能够读取ADC的数值吗?

网友E:
是不是单次转换?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I:
这个能够读取ADC的数值吗?

网友B:
去用HAL吧,强势推进。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库里的宏定义,而是自己搞一套

网友B:
“使用stm324F149 ”
STM32F1系列没有F149。
楼主的CPU到底是MSP430F149还是STM32系列?

网友H:
怎么不成功?有什么体现?

网友K:
ADC模块相关参数配置正确外,相关IO口的配置及时钟的配置也要正确。

网友L:
你用寄存器也无妨,可以参照下库代码的配置流程。

网友M:
你下载这个系列的cubeF4,里面BSP有HAL库的例子,可以用。

网友N:
读取的寄存器跟通道对应吗

网友O:
一次也不成功吗

网友P:
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Q(2022-01-25):
你先看看demo呗,demo通过了,再说其他吧

网友R:
这个咋说呢,你看看你初始化是否正确呢?

网友S:
全是寄存器开发啊?换成库函数呗,能好一些

网友T:
没遇到过啊,一般情况都是直接OK了的

网友U:
你可以用jlink仿真跟踪看看嘛,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V:
不行啊,你这寄存器,我想帮你都帮不了,哈哈哈,寄存器可太复杂了

网友W:
建议你先跑通demo试试,还有就是这个IO是否被复用了啊

网友X:
咦?你这是啥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Y:
你这个好像比较复杂呢,你用仿真器仿真一下试试吧

网友Z:
你这是P6.0是哪组的?PA还是PB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