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法进入仿真

楼主(2021-11-20):
两个工程,一个是以前建的,使用PICKIT 3仿真没有问题。新用MPLAB X v4.15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仿真总提示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fff
引导配置存储器
配置存储器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不知道什么原因,谁可以告我下要设置哪里?

楼主:
PIC18F4620

网友A:
检查振荡器配置,复位电路,BOR,WDT,CP等配置

网友B:
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没法仿真的话,一是要确认下配置,二是确认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对,主要是复位电路和时钟部分。

网友D:
CONFIG4L中的LVP位的设置

楼主:
多谢提醒。
宝贵的经验。

网友E:
配置字问题吗

网友F:
如果芯片有几路PGD/PGC的话, 配置字里面需要设置对应的那路PGD/PGC用来做debug...

网友G: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