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天黑了如何安全骑车?——滑步小车改装记

楼主(2021-11-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滑步车是一种不带脚蹬的自行车,主要给三岁左右的幼儿练习平衡感使用,玩熟练了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买的时候发现各种高中低配款都没有车灯(可能大家都默认这个是白天玩的,但是白天上班又没时间带他出去玩),带音乐的是见过,带车灯的没有

但是我儿子比较皮,还喜欢专门去黑的地方“探险”,有时候拿手机给他照着路,跟不上他,手机灯光也不足,因此就考虑自己做一个车灯,给他装上。
一、需求分析与方案构思
基本的需求有几点:
1.用干电池供电,方便更换电池,安全可靠;
2.亮度足够,照射角度可以调节;
3.有开关,最好不骑的时候能够自动关闭;
分析以上需求,方案大概就是通过光敏电阻、震动开关等传感器,检测外界信号,然后控制电子开关通断。
二、电路设计
方案A:最先想到的是使用三极管+光敏电阻,但是光敏电阻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忘记关的话,灯也会一直亮,可能会把电源耗尽;后准备用震动开关作为传感器,因为车子没有脚蹬,也没有支架,不骑的时候一般是放倒的,根据这个思路设计的原理图如下:

图中S1和S2就是两个震动开关(为什么是两个串联,这个后面会提到),这个方案也有个问题:实际测试发现,震动开关一断开灯就会立即熄灭,即使加了电容,延迟效果也不明显(电容容量1000uF以上可能会好点,但那样体积又会很大,而且手里没有那么大电容),这样实际骑行中随着颠簸,车灯就会一直闪烁,无法使用。
随后,就想到要想加大延迟,除了增加电容的容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减弱控制电流来实现,最合适的方案应该是用MOS管作为开关器件,于是设计了方案B。
方案B:

翻找一番,手里电阻只有100K和2M的了,为了延迟时间长点,选了2M的电阻,MOS管选了AO3400,电容选10uF,还是0603封装,体积足够小了,LED灯加了一个8.2欧姆限流电阻。

三、材料准备
震动开关2个,高亮LED灯珠1个

然后是AA电池盒1只,电阻、电容、MOS管按图,万用板手指盖大小就够了,都是一些常见的物料。

四、焊接测试
准备好物料,开始焊接,一切都还顺利,直接上图看下:

这里可以看到两个震动开关呈左右“V”字型布置,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并不确定车子往左还是往右倒下,为实现预想效果,可以按图布置,串联,这样只要其中一个断开,整个控制端就断开了。

使用自己的灯光 给自己补光拍个照

实际测试发现,控制端断开后约12秒,灯会自动熄灭,所以这就完全可以解决“
骑行中,颠簸导致的震动开关通断致使灯光闪烁问题”。
五、外壳设计
为了安装在车头上,只有电路是完全不够的,需要设计一个外壳,其实这个外壳用3D打印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点,但是手边没有打印机,只有一台激光切割机,那只能还用它了,先设计了三维图:

拆图过程略过……。

六、外壳加工与组装
加工,切割如下:

准备组装:

组装完成:

七、整体效果
视频展示一下:

做了两个,一个是给儿子,另一个送给他的好朋友的

八、亮点与不足
两个地方,我觉得比预期效果还要好,其中一个是转动的这个关节:

这里没有使用螺栓,也没有使用其他连接件,就是切割下来的小圆然后中间开方孔,这样可以转动并且带有一定的阻尼,可以实现手动调节照射角度,又能保持这个角度。
第二点是连接件这里:

为了连接垂直的两个面,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胶水、过盈配合的卡口(之前设计常用这种),但是这次因为是装在车上不是摆在家里,要足够牢固,所以就设计了上图所示的M2*8螺栓+特制螺母,这个螺母是用木板切割的,方形的,填充进去之后表面摸上去还是平齐的,另一侧用螺栓锁紧,非常牢固!
当然设计也有不足之处:
没有使用光敏电阻,导致在白天时候如果忘记关总开关骑车,灯还是会一直亮的。
以后可以尝试改进一下
既然聊到这里了,神通广大的坛友们:请大家看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在这个方案B基础上上,只增加光敏电阻或极少的器件,实现白天也自动关机(耗电尽量少),这样就不需要总开关了

@王栋春 :哈哈
@逍遥李 :不错,坛友为了DIY舍得投入呀!
@王栋春 :为啥我回复你的后半截丢失了,切割机是买的,VCD激光头功率太小只能做纸面雕刻,做这种椴木板切割要用三四十瓦的激光器,一般非金属都是二氧化碳激光器,买的机器2000多,是小厂的
@王栋春 :大佬那个叫切割机,激光切割机,光刻机我就买也买不到,更不敢DIY
那个光刻机是自己DIY的吗?用VCD激光头搞的吗?

楼主:
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提出呀

网友A:
车轱辘上可以夹闪光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轱辘上可以夹闪光的东西啊

那个东西也见过,就是速度低了不亮或者要用纽扣电池,而且不能照明呀

网友B:
LED手电筒+充电宝,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手电筒+充电宝,不就成了!

呃 那这样没啥意思了,
这个可以待机几个月不需要动呀而且自动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 那这样没啥意思了,
这个可以待机几个月不需要动呀而且自动开关 ...

再添个太阳能采集补能

网友C:
看了好几个楼主的帖子了,
非常的棒啊

大佬过奖了,有好玩的想法一起多多交流呀

楼主:
谢谢,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一起玩啊

@小鱼儿1045 :也是个好办法!有时候老人带他出去,追不上
我们家的都是晚上在前面骑车,我在后面打灯,后面跑,就当锻炼了,还特意从某宝买了个手电筒……

网友D:
不一般的牛X!!

网友E:
有意思,好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