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支持SMAL21G18B吗?

楼主(2021-11-20):
MPLAB X 支持SMAL21G18B吗?

楼主:
我在调试是使用SAML21X plained(SAML21J18B)开发板可以调试程序,然后是使用SAML21G18B自己做板调试最小程序都不能运行。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用atmel studio测试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你用atmel studio已经可以调试,那不就是可以了吗?

网友B:
如果需要用MPLAB X的话,需要用到Harmony3,可以参考这个**来搭建环境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2004/5e84352ee9955.pdf

网友C:
里面也有很多Harmony3的参考文档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Knowledge&a=index&id=172

网友D:
XC32还不支持,用ATMEL  studio吧

网友E:
Harmony3具体支持的设备列表,可以参考这里:

网友E: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Microchip-MPLAB-Harmony.github.io/wiki/device_support

楼主:
原来用studio的,现在切换到MPLAB平台

网友F:
原因是软件版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