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 debug target 窗口识别不到板子

楼主(2021-11-21):
求助各位大佬,在长按reset键五秒进入Mass Storage mode后,再退出该模式后就无法在select debug target窗口找到板子。目前试过重装软件、驱动,都没有用

网友A(2024-01-17):
是否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USB驱动

网友B:
固件/固件版本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接口问题

网友D:
设备损坏或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 MiniProg4 ,请参考附件文件第12页 ,正常情况下 MiniProg4 处于 CMSIS-DAP/BULK 模式
通过按Mode 按键进行不同模式选择
如果还不行,还可以一直按住Mode 键, 这个时候仿真器再插上TypeC 口,一直按住超过5S ,再打开 PSoC programmer 重新更新固件

  灯闪代表的含义

网友F:
可以确认一下仿真器是否已经连接到Psoc Programmer,Bridge或Tuner等,导致仿真器被占用连接。被占用也会出现在Psoc Creator -> select debug target中识别不到的情况,关闭占用软件或断开相关软件和仿真器的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