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盲盒开发板】IAR+Jlink开发FM33LG0X

楼主(2021-11-21):
将近一年潜伏,终于抽到了一个盲盒开发板,感谢21ic!

一.硬件准备

开发板:复旦微FM33LG0XX-V1.1

调试器:Jlink-V9

连线方式:FM33LG0只支持SWD的调试模式,所以Jlink与板子的SWD接口通过四根杜邦线连接即可:
  • Jlink-7-SWDIO -->   板子的SWIO
  • Jlink-9-SWCLK -->   板子的SWCLK
  • Jlink-15-RESET -->  板子的RESET
  • Jlink-10-GND -->      板子的GND

二.软件准备

1.安装IAR for ARM IDE

2.安装jlink的驱动文件SEGGER

3.安装FM33LG0芯片的IAR支持文件,下载链接: http://www.fmdevelopers.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extra=page%3D1

里面主要包含了一些芯片的描述文件,各种寄存器的定义信息,调试芯片需要用到。还包含了芯片的下载算法,芯片flash和ram的描述定义等等。
安装方法很简单,将复旦微提供的压缩包解压得到config文件夹,然后将config文件夹复制到IAR安装目录下的arm路径(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arm)

4.安装FM33LG0芯片的Jlink支持文件,下载链接: http://www.fmdevelopers.com.cn/icview-1001-1-1.html"left">
  • Segger版本为Jlink_V632H为例
  • FMSH文件夹添加到SEGGER\JLink_V632H\Devices路径下
  • JLinkDevices.xml文件替换到SEGGERJlink_V632H路径下,覆盖原文件

三.实验

1.下载最新的FM33LG0xx系列的库例程  下载链接: http://www.fmdevelopers.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0

2.解压,双击打开“UART查询”例程,检查工程设置无误后,即可下载

3.通过USB转TTL串口模块将板子的UART0(J8)连接到电脑,在电脑端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即可看到实验效果,输入什么,回显什么:

楼主:
该怎么去吐槽最贴切
拿什么跟你作比较才算特别
这发帖排版着实不友好,特别是链接放上去,直接乱码

网友A(2022-02-16):
这个开发板,楼主觉得怎么样?开发起来是否好上手呢?稳定性之类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