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拆开了碰焊机

楼主:
昨天拆开碰焊机看了一下。请教几个问题。

下面这个是精密电位器吧?红圈里的疙瘩是干嘛的?

2、绿圈里是什么零件?一面是裸露的金属,一面封装好像剥落了。是不是坏了?

再发几张其它角度,好像没有损坏:

网友A(点评):
这算是老古董了吧

网友B(点评):
绿圈管子爆了

网友C(2021-11-21):
管子坏了,再找找有没其它的坏的,找个同型号的换上

楼主:
是推到另一边就松开吗?我不敢用力推,怕坏了。

网友B(点评):
推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坏了,再找找有没其它的坏的,找个同型号的换上

连是元件类型都不知道,
看标号是 O 或者是 Q 开头,是三极管?

网友D:
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理,输出能力多少?

楼主:
可型号还是不知道。也许我能查出哪个脚接地,这是个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理,输出能力多少?

听说是用电流发热,能焊小金属。收破烂弄来的。关键说明书也查不到了。

网友E(点评):
能反绘一下线路图吗?想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F:
以前收藏的老古董点焊机科普片,可能结构类似上图,220V整流给电容充电,再通过变压器放电获得很大的电流。

网友G:
红圈里是锁紧装置,绿圈里很可能是中功率晶体管,标注序号为Q,按规范应为晶体管,具体看前面的型号,没型号可根据电路分析判读出来。照片上该管有炸裂痕迹,应检查周边电路和器件,分析该管损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