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休眠自动唤醒

楼主(2021-11-21):
PIC16F1507,进入休眠模式之后自动唤醒然后又进入休眠模式,不停的循环。

网友A:
有活着的中断吗?

楼主:
不知道啊,定时器都提前关了。

网友B:
看门狗开着?

楼主:
没看门狗

网友C:
循环唤醒还是循环重启?

楼主:
感觉像是唤醒,重启和唤醒区别不大啊。

网友D:
初始化代码里面加点IO反转什么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逻辑的问题, 或者有中断不断的唤醒..

网友F:
确认好是唤醒还是重启才好对症分析。

网友G:
看是哪种睡眠模式,哪种中断唤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