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DP83848 LWIP+UDP 大量数据分片发送问题

楼主(2021-11-21):
STM32F767+DP83848 LWIP+UDP 大量数据分片发送问题

楼主:
利用STM32F767+DP83848 与电脑进行直连通信,采用LWIP+UDP形式,当发送数据大于1472
字节时,CPU自动分片发送,用Wireshark抓包工具抓取数据中出现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

0000   22 b0 22 b1 05 e4 83 c5 a5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中间00省略
05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5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5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5b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5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78 da   ..............x.
05d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5e0   00 00 00 dd                                                         ....

此为发送1500个字节数据,帧头帧尾分别为A5和DD,中间的数据全部填0,蓝色部分应该为分片后第二包抓取的数据,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包数据中有两个数据字节被78和da覆盖掉了,这两个数据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A:
这个要一步一步分析了,从源头一步一步往后分析

网友B:
每次都是固定的这个字节吗

网友C:
按理说不应该的

网友D:
是不是产生阻塞了

网友E:
先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或者换一种发送形式